[综合] 新年帮家里巧修插线板,消除用电隐患。

楼主(2023-01-22):
家里有个插线板,开关不灵了,因为铜片质量不错一直很紧固,耐用性不输某牛。
所以也没舍得扔掉。

之前把开关拆过修了一次,最近开关越来越不行了。
甚至还发出滋滋的声音和火花。我都担心要起火燃烧了。
打开一看差点熔化掉。

于是决心要换掉。。。。开关:)

先用红笔定位,开钻。来一圈。

斜着拉一拉,把孔联通。

边上用剪短钳钳断,为什么要钻孔不直接用钳子?
因为怕塑料老化脆,容易失手剪裂。實際干起來還是挺有韌性的。

狗啃的样子,很丑,不怕,用介刀慢慢修。

修的差不多就行了,等下会遮盖住的。

A壳修好,和B壳对一下位置。

主角插入试试看

看起来挺合适的。

B壳也照样切好缺口。

怎么样,是不是盖住边缘了?

毫无违和感吧?

手工标识一下,过了年回公司打印个纸条贴上应该就更加漂亮了。

谢谢光临!
祝大家兔年身体健康,发大财,行大运!恭喜恭喜!

网友:
拖线板也不一定非要开关,

网友:
过年也不闲着,这是劳模

网友:
正面贴上那个纸条真是丑出天际了。

网友:
初一就折腾,发奋得比较早哈

网友A:
用于大功率用电器的插板,都直接甩掉开关,容易出事!

网友:
手巧,办法更妙

网友:
为啥不吧正面那个开关拆了换新的,或者原开关扩孔 这真是太难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大功率用电器的插板,都直接甩掉开关,容易出事!

就插个电脑和照明灯,手机充电器等小电器。
功率大概200-300瓦而已啦。

网友:
接线板用大功率电器不安全。加装开关更是不可取。

网友:
这样不能过大电流了吧?

网友:
能够装一个保险管更安全

网友:
赶脚这种开关也有好坏之分

网友:
不错。

开口可以用锯子的,小锯片即可,整齐,位置大小形状可控

网友:
这个纸条最经典了

网友:
  老万能 很好用  ……

网友:
没必要贴纸条,装个指示灯多好。

网友:
标示开关的纸片拉低了颜值,不要了也罢。

网友:
楼主的创意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