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0双贴 Intel 29F16B08JCNE1 测试和注意事宜 已标注

楼主(2023-01-22):
此主控板子焊盘为TSOP48+BGA152方案

单贴贴主控面U2位置:

单贴速度测试:单通道

双贴U3位置:

双贴速度:双通道

CG检测:

注意事项:

1 关于速度问题:
IS903不超频的前提下 写165左右 读185左右 超频的话会超读写200M/S 这个SM3260主控无法做到!!

2 关于贴法问题:
无法如IS903 PCBA一样单贴开启双通道  必须双贴开启!!

3 关于此SM3260主控或固件问题:
制作好CDROM后剩余容量读写速度下降 尤其是写入速度直线下滑.

4 此板贴TSOP48芯片颗粒问题:
由于intel的25NM MLC SLC 引脚定义与别的制程不同,贴此板必须 28, 45, 2个脚位不焊接!

我使用的是上绿光固化的方法:(图中数字标注错误 应为:28 45脚位)

更多事宜欢迎探讨

网友:
32G 现在来说有些小了 那两个脚翘起来就行吧

网友:
研究一下CND1呗

网友:
读写速度不错,单双贴都比贴HCND1快多了

网友A:
哎,慧荣初代双通道3.0 连 IS902 不带E 都打不过

网友:
花老板大过年的折腾U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慧荣初代双通道3.0 连 IS902 不带E 都打不过

902贴SLC速度连2.0都打不过(双通道4CE)

网友:
我买了两块贴了HCND1,速度不是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2贴SLC速度连2.0都打不过(双通道4CE)

异步颗粒 【手动狗头】

网友:
买哪个绿油好用,必须用紫光灯固化吗

网友:
sf2281 16贴 拍档。

网友:
我用3260上的8hcnd1.

网友(2023-02-21):
嘿嘿.还没退休?

网友:
宝刀未老.该退休了

网友(2023-06-21):
这个双通道的可以试试

网友:
能分享一下量产工具吗?谢谢!615267897@qq.com

网友:
拍的好清楚。。

网友(2023-10-13):
虽然U盘好几个了,而且也有M.2的固态移动硬盘了。还是想上手试试DIY一个U盘

网友(2024-05-16):
25,48这个脚在老制程什么定义,现在有些把它连在vccq上,而且不连开卡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