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英特曼插排

楼主(2023-01-22):
家中一个英特曼(etman)插排电源指示灯不亮了,闲来无事试着修修

插排固定是异形螺丝(凸起的十字螺丝),只好临时凑合用个螺丝冒,还有咱们论坛的神器(22合一)

拆下的凸十字异型螺丝

经测量,发现电阻正常,指示灯断路,可不知为何却是电阻这里有烧坏的痕迹,以防万一,索性电阻和指示灯都换了

准备的电源指示灯和电阻

进行焊接安装

加电测试,正常点亮

再次隆重感谢论坛,工具给力

不妥之处,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电阻小造成把发光二极管烧了吧

网友:
万变不离其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小造成把发光二极管烧了吧

经测量,原插排自带的电阻确实比我更换的小

网友B:
粗粗一看以为是奥特曼插排。。。。。

网友C:
修复成功就是好,,看见楼主的22合一,有点羡慕了,后悔换了2套24合一,没有换22合一

网友D:
上个 LED 万万年    原装的老是断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复成功就是好,,看见楼主的22合一,有点羡慕了,后悔换了2套24合一,没有换22合一 ...

得陇望蜀么?其实都挺不错的,可以再换个22合一嘛,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粗一看以为是奥特曼插排。。。。。

眼神儿很超凡脱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 LED 万万年    原装的老是断电阻

期望万万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复成功就是好,,看见楼主的22合一,有点羡慕了,后悔换了2套24合一,没有换22合一 ...

22合1比24合1更适合嘛?准备娶一个回家……

网友E:
电阻的功率和阻值都大些,亮度小些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的功率和阻值都大些,亮度小些没有关系!

嗯嗯,谢谢朋友指导

网友F:
恭喜楼主完美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完美修复。

谢谢,只是个小问题,论坛大神很多,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网友G:
既然都拆开了,不如再串个二极管更好。

网友:
大炮打蚊子捡漏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都拆开了,不如再串个二极管更好。

很有道理

网友H:
小问题手到擒来,有指示灯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问题手到擒来,有指示灯安全些

是这理儿,否则总分不清是开着还是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