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戴尔机箱喇叭改装到 海康铁壳录像机

楼主(2023-01-22):
真怪的主题。。。都不知道往拆机区发还是DIY区发。不管了。

喇叭是戴尔optipelx 740机箱喇叭,声音还算凑合响亮。提供5v和模拟音频进去就能哇哇叫。刚好录像机有时候回放有听音需求,喇叭一直留着想改到录像机里面。过年几天和家里不愉快了没回去,动手找事做吧
wechat_upload167438096763cd06a7d2bff
海康铁壳单盘位录像机
wechat_upload167438096963cd06a95fb62
打开内部。行内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出来型号了。硬盘用的皮实的蓝盘,2w++小时了无坏道无故障。
wechat_upload167438097063cd06aadd014
建兴磁悬浮风扇,寿命极高极高,和硬盘一起2w小时无卡涩。但是海康后来修复了这个寿命过长的“bug”了,换成了普通的滚珠轴承风扇。。。
wechat_upload167438097263cd06acaab68
拆主板要注意vga口和莲花口有螺丝
wechat_upload167438097463cd06ae37aca
主板型号揭秘。71/78xx系列k1机型,我这个是7816NB-K1/c
wechat_upload167438097563cd06afea49d
背面的操作。
wechat_upload167438097763cd06b17ede0
焊接喇叭
wechat_upload167438097963cd06b344f53
本来想固定在硬盘线之间。后来考虑到了音频震动可能会对硬盘影响
wechat_upload167438098063cd06b48cee5
移到了边上。卡住完活。
wechat_upload167438157363cd090527096
开机测试音频没问题。完活了。

网友A:
纸巾这么多,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网友:
不旁边开几个孔,贴在机箱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巾这么多,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你眼尖,你活该多说几句……

网友:
小喇叭4根线,自带功放的?

网友:
杀作用?另外,接点的清晰图

网友:
自带外放?听监控声很烦人的

网友:
不管发哪个区好像都没奖励了

网友:
思路明确,没想到还能这么改,真有创意

网友B:
好像都是铁壳的吧,没有看到过不是铁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都是铁壳的吧,没有看到过不是铁壳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C:
emm为啥我的7808没有风扇,被卖家拔了?

网友:
放在里面多少都是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m为啥我的7808没有风扇,被卖家拔了?

其实我的也没,我这个是7816nsn的机壳装的k1c主板(公司内部原因,刚好见到有风扇位就插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