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打印机板子上拆出K4014管子,能代替电动车充电器里面的5N60C吗?

楼主(2023-01-22):
今天打扫卫生发现一个陈旧的打印机电源板,上面拆到N沟道MOS开关管2SK4014,900v 6a。看到很多电车充电器的开关管都是5N60C。600v5a,这种管子似乎坏的不少,能用K4014代换吗?

看主要参数V和A数K4014是能代替5n60c的。就是PD最大功率耗散两款不一样,K4014的为45w,5N60C的为100w。

PD最大功率耗散(Ta=25°C):是指场效应管性能不变坏时所允许的最大漏源耗散功率(也就是损耗)。使用时,场效应管实际功耗应小于 PDM(漏极最大容许耗散功率)并留有一定余量。此参数一般会随结温度的上升有所减额。

看到电动车充电器上用的多为劣质杂牌的管子5N60C,ZGMX是什么牌子我都没见过,网上找个图片很难,看其他人说损坏的也不少,用东芝大品牌的代替可能好点。

担心的就是这个PD值不一样,K4014的明显偏小,5N60C的很大。能代换吗?

楼主:
昨天帮人家修电车充电器发现这个ZGMX的5N60C了,PD最大功率耗散不一样,不知道能替换吗,电动车的输出功率大多数为120w。

PD最大功率耗散参数不一样到底实际应用中有什么影响?老鸟们来指导一下。

网友A:
电压电流够就可以,其它不用管,当然内阻越小发热越低

网友:
最大电流和电压比要代换的大应该可行,但要注意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电流够就可以,其它不用管,当然内阻越小发热越低

就是担心这个PD数值

网友:
其实这个跟管子封装有关。意思就是芯片的温度传导到外面的难度大不大。
塑封的由于不是直接用芯片基底跟散热片接触,温度很难传出来,但有绝缘优势。
TO220、TO3等封装,芯片基底跟散热片用金属接触的,温度很容易传导,所以PD高

所以电学上,代换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实用上,散热很有问题啊。

网友:
就充电器那一堆破烂零件。你换个日系管子,可靠性也没法提高,到时候还是一烧一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电流够就可以,其它不用管,当然内阻越小发热越低

RDS项目塑封的比铜背的低好多。是不是能代替使用

网友:
我们只说充电器能使用就行,应该可以用

网友:
可以用,效果还更好些。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完美主义者,考虑太多,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