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下岗拆 - Pliant 企业级固态 LIGHTNING LB206S

楼主(2023-01-22):
嗯又是一颗企业级
时代的眼泪啊 SLC 200gb
12.5mm厚一定是多层板布局

打开看是-每面8颗、共三板六面
漂亮光的MT29F64G08AJABA
M62B 每颗8gb
但这样一共有两三百gb…?
(散热贴片不太好撕 待续…)

网友:
硬盘满满登登的,结构紧凑

网友:
好像没贴满,如果是4X4X4地话应该有64颗Flash才对,只标了200G说明只有32颗Flash,合计240G

话说撸主打算拿这玩意干啥?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三层板,颗粒满满啊。

网友:
slc的flash吗

网友:
又可以做几个U盘了。

网友A:
这么多应该是10万多次写入SLC颗粒,可惜主控到寿命后只能拆颗粒改U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应该是10万多次写入SLC颗粒,可惜主控到寿命后只能拆颗粒改U盘。

主控也有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也有寿命?

楼主是服务器上的,已经不断电运行很久,不知道剩下寿命。家用计算机觉得不出寿命,有不少装机可用10年,服务器连续运行不断电,风扇硬盘等到时间要换,尽量减少故障问题。

网友:
三层板,我还以为是三层的PCB,原来是三个PCB板啊

网友:
单颗颗粒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应该是10万多次写入SLC颗粒,可惜主控到寿命后只能拆颗粒改U盘。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小容量U盘的SSD现在都是白菜价了...

网友:
做工扎实用料足

网友:
当年壕破田鸡的高端货

网友:
主控到寿命后只能拆颗粒改U盘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服务器的硬盘,和普通的就是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