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各种MicroUSB母座,自己焊转接板可以用10脚的转接小板子

楼主(2023-01-22):
Microusb 各种各样的母头,母座,太烦人了,转接小板子体积太大。

思考了下,比较了下,有一种板子可以焊接,可以风枪吹焊。

有些不要的脚你在板子上切断它,关键要焊的牢。

10PIN的可以,8PIN的小,不合适。

网友:
打板的时候画个上去就好了

网友:
自己打板吗?

网友:
现在都用typec了,micro头太不经用了

网友:
有些转接板布线太细,大电流可能用不了

网友:
没有本体固定引脚的焊盘,需要人小心翼翼的,很不友好了

网友:
现在流行type-c了

网友:
最烦这种口,充个电还得专门找线,不像typec的拿起来就充

网友:
还是C口好,不用担心插反

楼主:
MicroUSB的母头很多样子,你用过几种?

网友A:
10脚SOP转DIP的板子很少见,如果不是手上有多余的,还不如根据不同MICRO座的封装自己做转接板,或者找相应的成品。

网友:
有没合适TYPEC的板子?

网友:
太小了,阵脚

网友:
用风枪吹焊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脚SOP转DIP的板子很少见,如果不是手上有多余的,还不如根据不同MICRO座的封装自己做转接板,或者找相应 ...

反面可以转接SOT23的

网友:
外壳没固定的话,拔插多次就会脱落

网友:
micro-usb口很容易出现松脱导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