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廉价9.9元的30W电烙铁也要接地线,烙铁头竟然是铁铜合成的

楼主(2023-01-22):
很久很久以前,村里的老王,不懂电子,烙铁漏电,烧了几个家电。

于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在铁壳子上扭了几个裸铜丝,然后引出地线,于是安全很多,廉价的烙铁也德劲。

头子烧死了,用锉刀挫出了铜铁合体,厉害,

楼主:
如果会点焊,或者铆接,或者高温钎焊,接个铜丝,或者铁丝,这样接触更好,我只是扭上去,多扭几个结,在不同的孔位

网友:
你这玩法,估计全部工具抵不过今天某些小朋友的红包

网友:
话说华秋白嫖的烙铁好像插头就是2脚的...

网友:
我从来没遇到过烙铁没接地烧的

网友A:
好多烙铁都是2P插头的说……

网友:
我的布线就只有两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烙铁都是2P插头的说……

这种烙铁,我就没见过三插头的,

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样的廉价烙铁

楼主:
便宜烙铁的线都很短,根本没有地

网友:
有啥用 农村插排就两根线  你按个地线也没用

网友:
常见家用烙铁,一般焊接还可以用。

网友:
上古时代的电烙铁啊,现在还是别用了,收藏起来吧。。。 。。。

网友:
村里用的工具就这个样,不奇怪

网友B:
有的烙铁有地线接线端子,只是没有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烙铁有地线接线端子,只是没有引出来

是的,自己还要并个细线,换个插头

网友:
很正常,铜铁合金就是为了耐烧

网友:
换个烂家电的三脚有线的就行了。

网友:
我看了家里老房子电线是没有地线的……接个线出来也没用。

网友:
外热式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