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03 大家怎么看?

楼主(2023-01-22):
优点体积很小,扭力很大,适用面广。缺点是没有辅助把手,没有防扭功能。我被50牛米的大有5298扭了次手腕,但是没啥大事,第二天就不疼了。5203九十牛米,又不带把手,岂不是更容易扭伤吗?大家怎么看?

网友A:
有卖这种辅助把手的,结构很简单,你也完全可以自制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有卖这种辅助把手的,结构很简单,你也完全可以自制一个。

有卖这种辅助把手的,结构很简单,你也完全可以自制一个。

网友B:
50牛米以上的工具的确应该配辅助手柄。

网友C:
新品,我刚刚370买了一个全新裸机,等到货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这种辅助把手的,结构很简单,你也完全可以自制一个。

这个我可自制不了,而且5203没有金属的部分可以承受辅助把手,刚上市的新品,可能过段时间有人会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牛米以上的工具的确应该配辅助手柄。

是啊!50牛米其实已经有扭手腕的风险了,90更危险了。除非就在低扭矩档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品,我刚刚370买了一个全新裸机,等到货试一下吧

期待你的分享。

网友D:
想买 但是感觉扭矩大 转速有些低。想买个182就够用了

网友E:
这种用处不广吧

网友F:
我5282配的把手没有用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买 但是感觉扭矩大 转速有些低。想买个182就够用了

嗯,转速比5298略低,远不及528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5282配的把手没有用过一次

为什么呢? 5282是120牛米啊,那么大扭矩能握持住吗?

网友:
挺尴尬的型号,不上不下。轻便不如12V,力量不如5282,性价比也不高。

网友G:
这个小身板,对标的应该是ken 7220,可惜价格贵了很多。不然就把7220换了,电池统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个小身板,对标的应该是ken 7220,可惜价格贵了很多。不然就把7220换了,电池统一 ...

但凡锐奇7220扭矩再大一点,就不买这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小身板,对标的应该是ken 7220,可惜价格贵了很多。不然就把7220换了,电池统一 ...

2款体积重量倒是差不多大小,但是大有这款90牛米,锐奇7220是55牛米的,显然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同样的体积重量能把扭力做到比对手高太多太多,这就是大有牛逼的地方。

网友C:
pdd现在券后330裸机,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pdd现在券后330裸机,真值!!!

那是不错,咸鱼最低也要370左右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5282配的把手没有用过一次

一般不想装把手,扭力大得打孔都是让电池紧贴着腿,开的少就不用把手,多的话还是把手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