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DS1302时钟芯片误差之2016年diy的时钟

楼主(2023-01-22):
DS1302时钟芯片误差之2016年diy的时钟
2016年diy的时钟,最后一次通电校时大概在2020年过年之前,疫情之后再也没用过(一直丢在老婆家床头柜抽屉里),每天慢约1.2秒
开机第一屏

显示时间与正确时间误差

整体外观

侧面

背面

核心板(单片机最小系统)

时钟芯片模块

按键板

屏幕12864

全家福

end

网友A:
每天慢1.2秒是不是有点点多啊。。。。。。。

网友:
误差还能接受

网友:
误差不大,两个月调整一次就行了

网友B:
这芯片其实精度也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天慢1.2秒是不是有点点多啊。。。。。。。

单片机程序里有自动补偿,只要通电使用就可以把整数1秒补偿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其实精度也不是很高

这个时钟芯片也是靠外部32768晶振走时的,换成前段时间流行的8025就会好多了

网友:
每天慢约1.2秒误差有些大

网友:
8025走起来,

网友:
我感觉这算准确的了

网友:
用单片机属于是杀鸡用牛刀了,改8025精度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1302的精度应该也是挺高的吧

网友C: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程序?也是用一乐那个开源的?

网友:
我有类似的LED版时钟,误差也有些大。

网友:
做的不错,像积木一样搭起来,灵活

网友D:
外供电的话,可以改RX8025芯片提高精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程序?也是用一乐那个开源的?

程序是本论坛大神开源的,年后我找出来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供电的话,可以改RX8025芯片提高精确度。

2016年不流行8025,可以改程序直接换8025模块,模块化更换方便

网友:
不错了每天慢约1.2秒.一年400多秒 6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