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关于开关检测的简单需求,点击查看详情

楼主(2023-01-22):
大家新年好!

一个需求,大家帮忙给看看怎么做?
用什么方式做(不需要给我设计图)?
成本多少钱?就10个-20个。
可以留言,或者私信,如果需要沟通那就上QQ:1504596
以下是正文
——————分——割——线——————

假设这是我的使用场景
按 开关1  ,灯亮,计算延时关灯;
经过检测器,重新计算延时关灯;
按 开关2  ,灯亮,计算延时关灯。
以上描述已经实现,但是问题是在按开关1灯亮后,按开关2同样会重新计算延时等待关灯,如果有人按开关1灯亮了,还有人一直按开关2不关灯就很烦。
所以现在的需求就是,加入一个电路,把两个开关接入这个电路由电路管理,电路来控制灯,
比如有人按了开关1,那么电路直接转发开灯信号给灯,同时30秒内有人按开关2不理他,不让开关2控制灯
一样,如果有人先按了开关2,那么电路转发开灯信号给灯,30秒内不在管理开关1。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眼熟,实际上这个就是道闸门机,只不过平时道路分出入口,一台机子管一个路口,而这个使用场景只有一条路,一台机子管理。

现在的问题就是:

假如车辆要出来,
感应器1给了开门信号,在经过感应器2的时候又会给一次开门信号,闸机又会抬起来一次,其实这个不是问题,主要是有些车辆不管进来还是出去,会出现站在感应线圈上不走的情况,就会导致闸机不落杆,所以需要一个电路,来暂时屏蔽另一路信号输入。

或者也可以做成,先触发感应器1,那么感应器1就是开门信号,感应器2是关门信号,先触发感应器2,那么感应器2就是开门信号,感应器1是关门信号。

通过防砸检测不用管,那是另一路输入。

大概就是这样了,各路大神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要求就是结构简单耐操,不容易坏就行,毕竟我们还要给保修的。

跪等大神回复,祝: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网友:
大致就是这个样子滴

网友A:
这个做停车收费系统的应该都有吧,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停车收费系统的应该都有吧,我猜的...

是的,正常情况下,可以使用正面用摄像头控制,背面用车辆检测器控制。
但是这个不需要,不管哪边来,抬杆走人,所以也不需要摄像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正常情况下,可以使用正面用摄像头控制,背面用车辆检测器控制。
但是这个不需要,不管哪边来,抬 ...

加几个传感器,代码在网上很多开源项目,可以照抄

网友C:
灯   开关 1 -2 并联不就行了?  用时间继电器 或者按键延时开关带白天检测的就行了   任意一个触发就工作

第二个 可以使用地感解决吧     自己搞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   开关 1 -2 并联不就行了?  用时间继电器 或者按键延时开关带白天检测的就行了   任意一个触发就工作  ...

实际上闸机就是使用场景,第一个说灯只是方便理解,使用双向地感成本增加很多,客户不愿意,所以想的用这个方式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几个传感器,代码在网上很多开源项目,可以照抄

我啥都不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上闸机就是使用场景,第一个说灯只是方便理解,使用双向地感成本增加很多,客户不愿意,所以想的用这 ...

在地感输出上面应该是可以搞吧  自动断开另外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地感输出上面应该是可以搞吧  自动断开另外一路

是的,市场上有解决方案,但顾客觉得费用高,不想花这个钱,但是这个活又推不掉,所以想的找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
是用单片机控制吗?如果是,不就很简单!不管按开关1或者按开关2,先判断一下灯的状态,如果灯已经亮了,就直接返回,否则开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市场上有解决方案,但顾客觉得费用高,不想花这个钱,但是这个活又推不掉,所以想的找一个解决方案 ...

如果不是单片机控制,那加一个继电器,并联在灯上,灯亮了继电器吸合,把开关1和开关2都给断开,延时时间到,灯灭,继电器释放,两个开关恢复正常功能。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单片机控制,那加一个继电器,并联在灯上,灯亮了继电器吸合,把开关1和开关2都给断开,延时时间 ...

主要是关于这我啥都不会,可以做出方案吗?数量就10-20个,你看你做的话一个价格多少合适?我想的是继电器最好,结构越简单越好,单机片也可以的,就是要保证稳定性。

网友:
双键互锁延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市场上有解决方案,但顾客觉得费用高,不想花这个钱,但是这个活又推不掉,所以想的找一个解决方案 ...

都是惯的,直接说做不了就行了,这样只会坑自己,后面屁事多得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是惯的,直接说做不了就行了,这样只会坑自己,后面屁事多得很...

就是 就是 不舍得花钱就没法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 就是 不舍得花钱就没法玩了

这种属于低价值客户,其心态决定了赚不到他的钱的...

网友:
8266就能解决,都连到一个局域网里,用上位机解决逻辑。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时间控制器解决,明天我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 就是 不舍得花钱就没法玩了

好像是老板的朋友,既然接了,就想办法解决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