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自来水总闸用那种阀门好

楼主(2023-01-22):
掰不动阿。现在那种阀门比较好。
细管那端是进屋的,按说这应该是前阀,能摇自来水公司过来,免费更换嘛

网友:
316L的球阀。

网友:
304不锈钢球阀,对丝 活结 统统采用不锈钢材质的,耐用性一流。

网友:
第一个问题:铜闸阀好。球阀直观,但不经用,且无法维修。
第二个问题;水司一般是以水表为界,前端(含水表)由水司负责维护,后(不含水表)由用户负责维护。可以向水司报告或投诉,让水司免费更换。

网友:
看看产权属于谁,如果有自来水公司的话,表前都是属于自来水公司维护的

网友A:
你这属于表前闸,有些属于产权单位,有些属于水司,具体你要先问下。

北方用铜制闸阀的多,就是立杆是移动的,里面的尼龙密封件不是很耐磨,比一般的球阀还是要好一些的。   球阀水比较深。

一般球阀说是全铜实际是铜身,里面的球和立杆都是铁的,如果球光洁度不好,立轴吃劲过大,很容易切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属于表前闸,有些属于产权单位,有些属于水司,具体你要先问下。

北方用铜制闸阀的多,就是立杆是移 ...

里面的球一般是不锈钢的吧

网友C:
手机动则千万上亿像素,能把照片拍到完全看不清也是人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球一般是不锈钢的吧

拆了几十个铁的,锈的浑身坑。转不动以后,硬关就切轴了。

这成本来回搬家的,一说全铜的,外壳一准是铜的,里面球保不齐电镀的, 弄个不锈钢止推螺母。

那个立轴也有铜铁之分的,好多也是铁的,球转不动了,端头被切成一个凹,一看铁的。

好的全铜球阀是 铜身、铁球不锈可吸、铜轴,但是价格真的不便宜。

网友:
一般是用铜闸阀

网友:
表后自己加一个好点的阀门,我们这里表后都有阀门,表前阀门自来水公司有专门的钥匙,用户操作不了。

网友:
     水表前的水闸,应该是自来水公司管的。其实装一个也简单,参考我这个贴,注意看后面回复。还是PPR水阀最靠谱,压得严严实实的,可以做到滴水不漏,就算漏水只要贴上个单车内胎皮上去就行了,另外那个水阀配件也容易买到,同尺寸的都通用。你这个管好像是PVC管胶水粘的,如果没有合适龙头,就可以用转换头转换的。扳手式的球阀不顶用的,新的时候都不一定密封好,更不要说用旧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authorid=327243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动则千万上亿像素,能把照片拍到完全看不清也是人才了

故意的,就是怕被你看清楚了,哈哈。

网友:
图二,论坛这水印打的,正好在关键位置

网友:
最好使用截止阀,好修。

网友D:
最耐用且密封的是全铜截阀/其次是板阀/最次是球阀,因为截阀和板阀是铜阀座与铜阀体直接密封可靠性远比球阀的尼龙圈密封来的靠谱。
一般是进水管连阀门再连水表,方便处理水表故障,不知楼主的阀咋在表后?
在表前的话必须水司更换了~话说现在的优质阀门也是几十大元,老换的话穷人真吃力。

网友:
用304不锈钢球阀。

网友:
真天真,叫水厂来换都是天价,还TM只收现金,工费是免费,材料费贵死了。
老实在表后自己换,X宝上买个止水器,十多块,操作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耐用且密封的是全铜截阀/其次是板阀/最次是球阀,因为截阀和板阀是铜阀座与铜阀体直接密封可靠性远比球 ...

这是在表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动则千万上亿像素,能把照片拍到完全看不清也是人才了

没认真拍图,不要计较这些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