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更换感应器解决楼道灯不完全熄灭的问题

楼主(2023-01-22):
楼道灯原来用的是25w钨丝灯泡,也存在半亮半灭但并不明显
更换LED灯后出现半亮半灭频闪

十多年前安装的感应器

拆下旧的感应器

这是准备安装的新感应器,拆开看看

人走灯灭,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A:
我一般并个电容在灯座里面。不过有些太老款的也不管事

网友:
老版的感应开关对带电路的灯具支持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并个电容在灯座里面。不过有些太老款的也不管事

还是换新最省事了,一个也就6块钱,不贵

网友:
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这种不是物业维护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是物业维护的吗

自建房,自己维护

网友C:
不知道感应灯泡跟这个哪个更省事

网友:
厉害  这个都可以修

网友:
很多这种感应灯控只能用钨丝灯  用开关电源的灯具就会微亮或者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感应灯泡跟这个哪个更省事

都差不多吧,感应灯泡贵一些

网友:
老货用料不错的样子,硬封芯片

网友:
修一修还能用

网友:
感应器比灯贵

网友:
新的这个做工好很多啊

网友:
雷达感应的比热式感应的稍贵,最便宜的还是声光控。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以前很贵的这种玩意

网友:
更换快捷,不用检测

网友:
不错,新年换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