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 海康DS-2CD2T27HXHSJLLT-HSLSW微光全彩IPC的poe失效,拆机留图存档

楼主(2023-01-22):
网络摄像机没几个图,由于拆掉了一些坏件,只能在此留图存档。在后续需要使用才翻图片买零件修吧。

这个机型装了31台坏了3台。均是同样问题。poe控制板上面一颗mos击穿
wechat_upload167440267363cd5b710d6aa
wechat_upload167440267563cd5b733a56e
wechat_upload167440267663cd5b74a0c81
wechat_upload167440267863cd5b763cfa3
wechat_upload167440267963cd5b779f9c6
wechat_upload167440268163cd5b7911e98
wechat_upload167440268363cd5b7b55afc
wechat_upload167440268563cd5b7d08bbf
wechat_upload167440268763cd5b7f1aff3
wechat_upload167440269563cd5b8786532
wechat_upload167440269763cd5b8994c75

网友A:
57N15坏了吗?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对这方面不懂。

网友:
品质问题还是设计问题呢?同一部位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N15坏了吗?

是的。导通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B:
最大的那颗 PGA 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是的,我没看明白

网友:
老是同一个故障 要么检查设备或者电源或者线路

网友:
是的,我看明白同一款万用表

网友:
新春快乐,兔年大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那颗 PGA 芯片是什么型号?

pga?这里没有pga。只要bga,最大那个是CPU,海思打标的海康2016-3

网友:
引用 楼主:
pga?这里没有pga。只要bga,最大那个是CPU,海思打标的海康2016-3

谢谢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
新年快乐,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C:
话说,能开机搜索不到IP怎么回事呢?
手头有个200W的大华枪机在吃灰。

网友:
遇到过尾线不行的POE 不来 ,12V 正常

网友:
估计是POE交换机的问题引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能开机搜索不到IP怎么回事呢?
手头有个200W的大华枪机在吃灰。

大华不懂。手上还有一个大华,连电脑协商速率只有10m,搞不明白

网友:
看见了 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华不懂。手上还有一个大华,连电脑协商速率只有10m,搞不明白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