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一个用了四年多的不会亮了的LED球泡灯

楼主(2023-01-23):
昨晚上睡觉前父亲拿了个LED球泡灯要去扔,说是不会亮了,我说先别扔明天拆开看看。
这不吃过饭就开拆,
远波照明,功率9W,色温6500k,生产日期2017年,当时5块钱买的。故障原因炸电容,电容壳子已经掉了,晃起来咣当咣当响,铝箔片已散开,图中是我又解开2圈的样子。。
半球形灯罩整圈的凹槽不太好扣开,拿螺丝刀硬撬开了,单面pcb板子,四颗二极管组成整流桥,丝印M7F,查了一下是1N4007,输入CBB滤波电容125J400V,输出电容的壳子看不到丝印字迹,15颗LED灯珠串联。
整体的做工感觉还不错,就是散热孔让球泡内外直接联通,灰尘可以轻松落入球泡里面。
春节回来没带家伙什,就不修了。回头有空了再说吧

网友:
阻容限流的球泡,
居然能用四年多才坏,
比以前的节能灯还耐用,
真是出乎意外。

网友:
好像做工确实一般般

网友:
四年多的赶紧扔了修好也光衰严重

网友:
把剩下的贴片和电容拿下来,其他可以都扔掉了,没有价值如果想复活,立创打个板都比原来的好

网友:
原因是led灯有坏的,开路了,300v电压加在电容上能不炸吗,板子上有3个灯都不行了,中间发黑基本就快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掉吧,维修价值太低

对的,打算当料板用,几个贴片电阻还能用用,搁不住修,

网友A:
换掉吧,维修价值太低

网友:
电解电容炸后原来是这样的啊

网友:
元件就没几个,质量能好到哪里去

网友:
不会亮了的LED球泡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能吓出心脏病来。我一般都是换成400V电解而这个电解是其它灯具恒流源换450V电解淘汰下来的当然并个恰当 ...

这么吓人……估计味道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是铝壳散热,结果连铝基板都不是……

原来不是做工不错,是很垃圾……

网友C:
还以为是铝壳散热,结果连铝基板都不是……

网友:
直接换新吧

网友:
大过年放炮

网友:
换成400v15uf电容就能再用5年

网友:
炸的声音肯定不小,,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能用4年算是超常发挥了

网友:
换个电容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