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 SM3350+UFS2.1速度不对

楼主(2023-01-23):
各位坛友新年好!
手上有台旧手机,前段时间找人拆了字库做了个U盘,SM3350主控+UFS2.1。刚开始速度还行,读300多,写将近200。用了几天之后,速度突然只有30多了,usb3.0只识别成2.0(图一)。
1.排除接口故障(图二)。
2.排除电脑usb接口原因:用手上的移动硬盘试了下,同样的接口,速度正常(图三)。
请问下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是不是跑过圈了?

网友:
要么就是没插好(3.0插一半就只有2.0)要么就是过热导致usb头虚焊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B:
要不是接触不良变2.0,要不就是跑过圈,3350不支持trim,掉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跑过圈了?

是的,但是没跑完就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是接触不良变2.0,要不就是跑过圈,3350不支持trim,掉速了

掉速要什么恢复呢?

网友:
1  用chipgeniu检测下是不是怎么插都是2.1
2 优盘插头内部无异常
3 你身上有静电或者电脑数据线带电等等,以及插手机(不要较真,真的有,而且不限于这一个主控,甚至还有USB-SATA桥接芯片)的时候将主控3.0部分搞烧了。

网友(2023-11-25):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有块,插别的电脑正常,插公司的两台一样配置的电脑就只能2.0速度,大概率电脑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