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路由器mini折腾记录

楼主(2023-01-23):
亲戚送的说是老掉线不好用,那会儿还没有拉网线蹭别人的网络无线中继用了2年…后来就频繁掉WiFi(没有WiFi信号)红灯闪烁…前天晚上拿出来它居然又行了…好不过三个小时又没有WiFi了…先折腾一下散热看看能不能救回来…打开看看主控居然漏油了…漏油器就是这么来的…拆屏蔽罩的时候碎了个r91电阻碎了一点补焊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导热硅胶黏上红包撸的小散热片试试先…

网友A:
原厂固件就不稳定,建议刷机。

网友B:
漏的油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C:
没用过小米 家的

网友D:
米家品控还是差了点

网友E:
家里有一个,做打印服务器。

网友F:
我有个落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固件就不稳定,建议刷机。

明天胶固化后再试试看能不能用,不能用的话就刷机了…就是碎了个电阻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的油怎么处理的呢?

擦干净就行了,感觉有点像那个导热垫上面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小米 家的

后台用着还可以…要不我也不会留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家品控还是差了点

这个毛病好像是通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有一个,做打印服务器。

没有打印机不知道给打印机做服务器有啥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落灰

折腾起来啊,反正吃灰也是没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打印机不知道给打印机做服务器有啥好处…

普通打印机实现网络打印,我有十来个路由器,折腾不动啊,年后要卖掉一些,千兆挂咸鱼,百兆送废品店

网友:
这玩意不需要散热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里有一个,做打印服务器。

打印服务器刷的是什么固件  求推荐  刚从车库收拾出来一个

网友:
这货我也有一个,吃灰几年了

网友:
挺好的,支持折腾!

网友:
散热的问题,刷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