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S11怎么开卡

楼主(2023-01-23):
PS3111-S11-13

15nm MLC应该对应哪个固件啊?
颗粒是TT58G5LASA

用11.x bin错误

网友A:
这家伙固件不是要自己生成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家伙固件不是要自己生成一个吗?

用11.x bin生成的不行,不知道应该选哪个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家伙固件不是要自己生成一个吗?

选好正确的bin才能生成吧?我试过11.x SBFA都不行

网友B:
PS3111可以直接用SSDMPTool工具自动识别开卡。不需要自己生成固件。
用SSDMPTool工具,还可以跑RDT。
自己生成的固件,只是刷入固件,并不能参考坏块。

网友:
这个生成的固件很少能刷成功,不如直接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3111可以直接用SSDMPTool工具自动识别开卡。不需要自己生成固件。
用SSDMPTool工具,还可以跑RDT。
自己 ...

用ssd mp tool显示identify fail,郁闷

网友:
不都是自动选的么

网友:
都有开卡工具了。还用这玩意干嘛,直接MPtools走起阿

网友B:
设置页面看一下。TSOP颗粒只能开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页面看一下。TSOP颗粒只能开100

现在问题是连接有问题,换了JMS576的转接,MPtools刷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页面看一下。TSOP颗粒只能开100

楼主:
终于找到jms578,可以识别了,按这样设置是不是不对啊,提示缺少fw

网友:
刷固件0.2X,就说明已经掉固件了。如果你不记得原来的是刷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