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数字の户外"其实应该换成“数字と户外”或者“デジタルライフ”

楼主(2023-01-23):
"数字の户外"其实应该换成“数字と户外”或者“デジタルライフ”,“の”指的是“的”、“之”,不应该和户外串在一起成为短词,“デジタルライフ”来自英语"Digital Life"的罗马音直译,这个在那边比较通用,也比较贴合板块范围,确定不来一下?

网友:
这是日文嘛。。。

楼主:
是日文没错,日文目前有三个形态分别是片假名、平假名和汉字,同样的“の”可以在日语里写成“ノ”、”の“、”之“这三种,平时你们看的比较多的是平假名,也就是笔画比较多比较好辨别的”の“,在进行音译或者加密的时候用的就是平假名类似“デジタルライフ”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