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了一年才总算修好也总算明白个个中缘由---记录美的RT-2166电磁炉维修

楼主(2023-01-23):
    各位看官,应该是一年前吧我重新开始折腾电磁炉,也曾经发过贴请教大家。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5280-1-1.html。事缘就是一年前也是过年时候在本人住的大院,早上买早餐时忍不住捡回来的垃圾美的超薄大电磁炉RT-2166, 通电风扇不转,,保险,三大件原好的。 本来板上元件就不多,基本都是贴片为主,几个电容,电阻基本测过无问题。 当时首先怀疑就是电源管理芯片,也在年后第一时间就已经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PN 8124F),也因为通电串灯泡大亮一直不敢再测,兜兜转转后来才明白新款电磁炉只要是带EMI电路的抗干扰电容就用大容量电容5UF-10UF 都有,硬着头皮通电,涛声依旧丝毫无改变,又反复把主板拆下逐个贴片去检测,特尖表笔几乎把背面所有贴片元件都捅烂了。始终查不出所以,,又买来洗板水把主板,控制板彻彻底底洗了个遍, 又尝试在路测,一不小心把电源芯片短路了炸了。结果导致故障扩大,只要更换新芯片,通电即炸IGBT .. 炸了两个IGBT不敢再试,一直尘封,时不时拿出来测试,后来发现是在路测时。电源芯片炸也把对管其中一只拖下去垫背了。 更换后,不敢再上IGBT ,通电发现控制面板一切正常,(串了维修插座,为了确保不会误判,还把抗干扰电容一脚断开)按下开关按各种功能键也正常,,心理阴影始终担心有短路地方,始终不敢上IGBT,毕竟之前也买过劣质IBGT(HR-2103)通电不久即炸管。。。

       去年年尾不是修了五六个电磁炉么,有点信心了。尘封一年的RT-2166始终是我心中的的痛。。今天终于下定决心把全新买的HR-2103上机,,怀着忐忑的心情上电,眼睛始终死死看着漏电开关,  通电后一切正常,反复测试几次加热都很顺利。。。。。终于把修了一年的垃圾修好了。这口恶气终于可以出了 。。 。总结起来 就是网上买的电源管理芯片良莠不齐,,作为普通用户根本无法验证芯片的好坏,导致维修过程徒增难度。。。  如果本人不固执地认为还要修,这电磁炉最终还是得回归垃圾桶。  本人修的电磁炉不算多。但真的个个奇芭个个新鲜,,网购电子元件质量真的就成为维修爱好者和专业维修人员的拦路虎了。。。   唉。。。。写这帖子是为各位初学者提个醒,我走的弯路够多了。希望大家修电磁炉多个心眼,多试几次,找靠谱的店家买东西。。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023年继续折腾。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春节快乐!

网友A:
听你这么一说,我在网上乱七八糟的买了不少元件,用前还得测一下,看来。

网友:
维修精神可嘉,技术不 错

网友:
终于修好了一年前开始修的电磁炉。

网友B:
修好五六个技术不错了,看隔壁坛有开店的师傅都不敢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这么一说,我在网上乱七八糟的买了不少元件,用前还得测一下,看来。 ...

尤其是IGBT ,电源管理芯片这些,质量真的很难保证,你不多炸几次管根本不知道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五六个技术不错了,看隔壁坛有开店的师傅都不敢修。

纯粹瞎折腾,,如果开店亏死都不知道什么回事,修电磁炉太难了。。

网友C:
现在修电磁炉不都是用万能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尤其是IGBT ,电源管理芯片这些,质量真的很难保证,你不多炸几次管根本不知道好坏 ...

连电容都是拆机件才靠谱的时代

网友:
如今网上配件质量令人堪忧 对维修行业不利

网友:
质量良莠不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楼主的维修精神

谢谢,纯粹折腾。。。不能当饭吃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很少修,都是直接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修电磁炉不都是用万能板吗?

用万能板那就别不叫修,叫换板工,只要会焊接谁都能做,还折腾来干嘛

网友:
把东西修好的快乐是很爽的

网友:
时间有点长啊。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买元件还是购买那种开店年头比较久的稍微靠谱。。。

网友:
我有个新的美的电饭煲通电出现e-一直响,网上很多说传感器问题,看别人修多是断线问题,我这个没用过的没断线,我量上下传感器有同样阻值,真不知道那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