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62en上DDR3内存跳线电阻阻值的问题?

楼主(2023-01-23):
手头没有DDR4内存,只能找两颗DDR3上去,但是不知道阻值,为了稳妥我找了三颗10k阻值的0201补在了图上的位置,但是开卡直接提示init return error code 0x21/DRAM signal error把电阻取下来仍然是这个错误

是不是阻值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版型不一样。并不是所有板子都可以这样调整。有些板子可以通过调整电阻通用,有些板子只支持D3或D4。
风沙给出的图是公版板子,可以调整。

具体如何区分其他版型,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是简单从下图这个位置区别的。

这个位置只要是这样的就可以通用,其他的板子好像只支持D4。看接口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型不一样。并不是所有板子都可以这样调整。有些板子可以通过调整电阻通用,有些板子只支持D3或D4。
风沙给 ...

版型一毛一样,led排布都一样的

网友:
D4的版型你上D3的缓存不行,你量下缓存供电的对地阻值,肯定是对地短路的。我是某鱼买了两根小容量的内存拆的。

网友A:
记错了,左边的是可以通用的,右边的只支持D4。
我按照风沙的资料改过电阻。右边的不支持D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错了,左边的是可以通用的,右边的只支持D4。
我按照风沙的资料改过电阻。右边的不支持D3。

左边的,你有实测过通用吗,换过D3D4测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错了,左边的是可以通用的,右边的只支持D4。
我按照风沙的资料改过电阻。右边的不支持D3。

大抵是这样了,我从料板里找出颗DDR4换上去顺利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