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出东芝K2698场效应管,讨论一下管子塑封和铜背的问题。

楼主(2023-01-23):
老机器上拆的K2698,还是好的。坛友提示发现一个问题,这些开关管,二级三级管等等都有2种封装类型。一种是全塑封,一种是铜背。

我发现一般老管子铜背的多,新管子大多都是塑封。。

问了几个朋友基本得出两种答案

1.现在这些管子的生产厂家都在进步,制成和发热什么的小的多了,所以没必要金属背面,绝缘性能还好。你不看cpu这些东西原来功耗发热多大?现在功耗发热多大?用塑封大量节约铜的成本!

2.各个厂家都有铜背和塑封,铜背散热更好,应用在大功率的场合。塑封应用在小功率的场合,绝缘好而且在狭小空间也能不热。参数一样的管子塑封不能和金属背的代换!不然会烧!

大家觉得那种逻辑正确?此外600v15a的场效应N管如果替换600v5a的,大马拉小车,自身发热会不会小?

另外我用400v的大电容替换450v的电源电容,使用起来没任何问题。500v的管子替代600v的怎么样?比如用我拆出的TOSHIBA 2698代替600v 5a的可以吗?实际电脑电源整流后的电压都在330v以下,所以400v完全可以替代450v的大电容,不知道开关管这样行吗。

欢迎各位探讨分析。

楼主:
那次我用万用表去量通这电的电压,不小心被打到手了,去摸MOS管的温度也被电到了。。不敢亲自试验了,请各位老鸟们指导一下。

网友A:
电容都有一定余量,所以400V的替代450V的,问题不大;但是管子的峰值电压耐受性余量不大,不能用低峰值电压的管子替代高峰值电压的管子,使用中管子容易被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都有一定余量,所以400V的替代450V的,问题不大;但是管子的峰值电压耐受性余量不大,不能用低峰值电压 ...

关于这个散耗PD值,你怎么看的。塑封的都小,铜背的都大。

PD最大功率耗散(Ta=25°C):是指场效应管性能不变坏时所允许的最大漏源耗散功率(也就是损耗)。使用时,场效应管实际功耗应小于 PDM(漏极最大容许耗散功率)并留有一定余量。此参数一般会随结温度的上升有所减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都有一定余量,所以400V的替代450V的,问题不大;但是管子的峰值电压耐受性余量不大,不能用低峰值电压 ...

TO-220的必须要加绝缘垫,带F的不用。直触的效果比带绝缘垫的效果要好吗?

网友B:
封装直接影响热阻。结温如何传导给散热片?塑封的所以热阻大,PD低;金封的热阻就小,PD高。
至于采样哪种,在满足电学的前提下,还要计算散热能力。管子封装、散热片大小、环境温度、散热方式(主动还是被动)等……
功率管工作在高速开关状态,耐压要考虑反峰什么的,理论上是越高越耐艹。你如果用一个500V耐压代换一个600v耐压的可能短时间没有问题,或者一直没有问题,但机缘巧合来个高压,可能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直接影响热阻。结温如何传导给散热片?塑封的所以热阻大,PD低;金封的热阻就小,PD高。
至于采样哪种 ...

塑封和铜背的散热差距你觉得有多大?50%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直接影响热阻。结温如何传导给散热片?塑封的所以热阻大,PD低;金封的热阻就小,PD高。
至于采样哪种 ...

三极管to220和to220f的性能比较并其区别分析
2018年10月16日 10:41 作者:工程师之余 用户评论(0)

在我们电子元器件采购的很多时候,由于度 TO-220 .TO-220F 的不了解,性能无从的得知,其之间的区别也无法分清楚,很多时候就因为这样发生一些小麻烦。下面我们就来讲讲TO-220 与 TO-220F,从而让的大家了解并便于选购。

TO-220和TO-220F两个封装的Pd不同,源于两种封装的Rjc不同所致,Tj一般是到150℃,认为Tj=Tc+Pd*Rjc,其中,Tc是离晶圆最近的结构外壳的温度,Pd是MOSFET上承载的功耗,Rjc是JucTIon to case的热阻。

就以奥德利肖特基二极管MBR30100CT、MBRF30100CT为例子

MBR30100CT MBRF30100CT 这两个型号参数其实都是一样的。正向平均整流电流30A向耐压100V。 区别就在于,MBR30100CT 是半塑封TO-220封装,MBRF30100CT 是全塑封TO-220F 封装。

为什么要分这两种封装呢?

散热

TO-220的封装后面是一块铁片,总所皆知,铁的导热性是非常好,可以有效的解决散热的问题。

那么就有人会问了,TO-220F 是全塑封的,那岂不是起不到散热的作用了?

答案肯定是不会的啦,在通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使用,我们就要考虑到一个绝缘性的问题了。(个可能工程会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就不多说了。) TO-220F 全塑料包裹,使产品的缘性大大提升,也会因空气潮湿而发生漏电现象。

简单来说,TO-220的Rjc小于TO-220的Rjc,TO-220封装的散热优于TO-220F封装的散热,220F的绝缘好些,220的效率相对来讲会稍大点,但是差异并不是特别明显。

电子发烧友的文章,你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直接影响热阻。结温如何传导给散热片?塑封的所以热阻大,PD低;金封的热阻就小,PD高。
至于采样哪种 ...

此外按照逻辑经验来说,大马拉小车,热量就会低。

比如一样的配置我用额定400w的电源跑LOL,电源的热量一定比额定200w的低的多。管子也是如此吗。

网友:
有金属的就首选,没有就选塑料的

网友:
话说还见过to220的铜背和晶圆之间垫了陶瓷片的mos管,解决了绝缘和热阻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塑封和铜背的散热差距你觉得有多大?50%有吗?

我正在学习这篇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学习这篇文章

熱抵抗特性
項 目 記 号 最 大 単位
チャネル・ケース間熱抵抗 Rth (ch−c) 2.78 ℃/W
チャネル・外気間熱抵抗 Rth (ch−a) 62.5 ℃/W
注 1: チャネル温度が 150°C を超えることのない放熱条件でご使用ください。
注 2: アバランシェエネルギー (単発) 印加条件
VDD = 90 V, Tch = 25°C (初期), L = 49.5 mH, RG = 25Ω, IAR = 6 A
注 3: 連続印加の際、パルス幅は製品のチャネル温度によって制限されます。
この製品は MOS 構造です。取り扱いの際には、静電気にご注意ください。

热阻特性

项目符号最大单位

通道盒间热阻Rth(ch-c)2.78℃/W

沟道·外部空气间热阻Rth(ch-a)62.5℃/W

注1:请在通道温度不超过150℃的散热条件下使用。

注2:雪崩能量(单发)施加条件

VDD=90V,Tch=25℃(初期),L=49.5mH,RG=25Ω,IAR=6A

注3:连续施加时,脉冲宽度受产品通道温度的限制。

这个产品是MOS结构。使用时请注意静电。

这个数据你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外按照逻辑经验来说,大马拉小车,热量就会低。

比如一样的配置我用额定400w的电源跑LOL,电源的热量 ...

器件的数据表中有个参数,升温一度需要多大的功率。也不是大车拉小马就一定温升低,这个可以算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to220和to220f的性能比较并其区别分析
2018年10月16日 10:41 作者:工程师之余 用户评论(0)

这里有6N60的三种封装的数据:

可以看得出来,TO220F封装的JTC是TO220封装的3.2倍。

网友:
如果用TO220F封装的代换TO220封装的,即使同一个型号,结温的温升提高了3倍,所以散热什么如果不跟上来,会很危险

网友:
两种封装应该功率不一样吧!小功率电路中用塑封没问题,大功率电路优先用带金属散热片的!

网友:
有必要讨论吗?塑封是针对需要绝缘场合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O-220的必须要加绝缘垫,带F的不用。直触的效果比带绝缘垫的效果要好吗? ...

相对而言,直接接触的散热效果肯定比带绝缘片好。不过,散热效果与接触的平整度密切相关:平整度越好,散热效果越好;反之就越差。

网友:
原装是铜背板修后用塑封管则管芯温度要高许多使电路可靠性要下降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