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哪种梯子值得推荐?

楼主(2023-01-23):
经常在厂房里干活,拉个监控、拉个网线、检修电路。。。。
都需要一个好用的梯子,5m左右吧,要安全些,毕竟是干活的家伙。

网友:
太高了,登高车好

网友:
我看干监控的很多铝合金折叠梯,选材料比较厚实,需要5米的有点小贵。

网友:
有点高了,注意安全,费用能不省尽量别省。

网友A:
犯法的 不建议搭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犯法的 不建议搭梯子

人要的是正经梯子,厂里干活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犯法的 不建议搭梯子

你是认真的?

网友:
5M左右还是安全点,越稳越好。

网友:
不差钱直接上雷都捷特(LittleGiant)

网友:
开始我还以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我想歪了

网友B:
买稳耐,稳稳的,一直在用

网友:
再等等,马斯克的星链服务已经在日本开卖了

网友:
铝合金厚点的,关节少点的,我用一个两折人字梯子还行(2.5米)直梯5米。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稳耐,稳稳的,一直在用

谢谢推荐,去看一下

网友:
5米太高了呀!

网友C:
现在超过二米就要办登高证,不然就是违法,出事故就是自己的责任,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超过二米就要办登高证,不然就是违法,出事故就是自己的责任,也不知道 ...

你不说还真不知道

网友:
安全第一,我用的是宽踏板的加强款铝合金人字梯,2米不到站上去就两腿发颤了。5米高使用普通梯子确实要慎重,结构、材质应该都很重要。尽量现场考察、多与专业人士交流一下吧,可不要像那些二半吊子路边游击队员一样瞎凑合!

网友:
稳耐的 或者雷都杰特的,只有踩过这两个梯子,才知道梯子不要纠结钱,那种一节一节的梯子一定不要买。钱不重要,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