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家用路由器上,是不是可以直接换个大功率天线?

楼主(2023-01-23):
家里的路由器,院子前面wifi信号太查了,经常掉线。
是买个更好的路由器呢,还是买个大功率天线换上?普通路由器上可以直接换天线吗?有没有讲究?
百度了下,好像要什么阻抗匹配?但我看不懂。

网友A:
WiFi发射功率国家限制就那么点,别费工夫了,有线桥接永远滴神

网友B:
信号强度不仅仅是天线的问题,路由器自身的功放功率也会影响wifi的信号强度,还有就是2.4G频段的wifi信号很容易受感扰

网友C:
大功率天线不一定能全额驱动,不过有一种天线延长线的方案你可以试试,网上有视频十几米都效果不错。
毕竟现在路由器天线多,分一个出去没有问题

网友D:
中继桥接才是王道 别在天线上使劲了 白花钱

网友:
买个室外ap就可以 了

网友E:
最好的无源天线,可能也就3DB的提升量。估计对你的要求没啥帮助。

网友F:
延长天线你会有惊喜。。

网友G:
天线换了大功率的有用没用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H:
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so,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I:
弄个AP效果好

网友J:
作用不大 就像一辆家用汽车换上直径大的轮胎 也快不到哪儿去

网友K:
引用 网友A:
WiFi发射功率国家限制就那么点,别费工夫了,有线桥接永远滴神

没错,拉线加路由才是王道,淘宝19元包邮的百兆路由都够用了

网友L:
再买个路由试试,不行就用老路由桥接

网友:
拉一段网线然后再加一个路由器,简单便宜而且效果非常好。

网友M:
换天线这个是交智商税的

网友N:
拉线加路由才是王道

网友O: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P:
别折腾了,加个中继路由,效果更好。有句话说,无论多么牛B的路由都干不过一堵墙。

网友Q:
不换路由器换天线基本上没有用。
内置的功放功率就在那,换个高增益天线能有多大效果,况且这个天线和芯片发射还没有做信号匹配,可能还影响信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