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掉的螺丝怎么取出来

楼主(2023-01-23):
把锂电钻的led剪掉,开壳时有个螺丝断了,试了给断掉的螺丝开槽也没取出来,直接装上了,应该没啥大问题吧

网友:
电烙铁加热螺丝啊!

网友A:
你已经成功一半了,断的地方来几滴润滑油,应该是能出来的

网友:
应该把他取出来。这个地方没螺丝紧固,会开很大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成功一半了,断的地方来几滴润滑油,应该是能出来的

太紧了,估计润滑油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紧了,估计润滑油也不行。

你要有耐心

网友:
安全重要,还是得想办法取出来重新换个螺丝。

网友:
稍微加热就可以

网友B:
螺丝槽还是浅了点,用手磨机那种薄砂轮,再铣深一点。

然后烙铁加热一下螺丝杆,让周围塑料软化点,或许能容易拧一点。

网友:
怎么断的?用力过猛?

网友:
烙铁加热镙丝,拔出

网友:
所以,热拔插最爽……

网友:
都这样了,不如小电磨开个好点的槽,用一字批慢慢拧出来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槽还是浅了点,用手磨机那种薄砂轮,再铣深一点。

然后烙铁加热一下螺丝杆,让周围塑料软化点 ...

这个好,支持

网友:
电烙铁加热,断丝取出钻头

网友:
烙铁加热螺丝,待塑料有点软后用尖嘴钳夹住慢慢拔出

网友:
用电烙铁加热断丝,用尖头镊子或钳子慢慢旋转,一会就弄出来了。

网友:
电烙铁烫一下

网友:
先做个螺丝槽后用烙铁加热镙丝再将其拧下来

网友:
背面打个2-3mm的小眼,加热螺丝,从后面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