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让健身变得有趣 - 动感单车加装发电功能

楼主(2023-01-23):
去年脑门一热,不到30买了一减速电机,打算DIY一电台天线的升降杆。因一直没解决一些机械方面的难题,闲置了。

家里有一动感单车,家里的女人嚷嚷着要减肥买的,到货玩了不到一周就吃灰了。本来要扔的。小屁孩倒是感兴趣,不让扔。每天饭后都上去锻炼十几分钟。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最近慢慢有点玩腻了。为了保持小屁孩的锻炼热情,我决定改装一下,让骑车变得有趣。初步打算用皮带带动转轮,转动马达。

经测量,这样的传动模式,放前面没有地方固定电机,放后面发现骑行的时候会影响脚踏板的运行。再想一下别的方式吧。
发现接触轮传动也许会更好,于是买了一个接触轮。

正好前叉位置可以固定,而且接触轮可以接触到动感单车的大飞轮。就这么办了。用两根U型抱箍来固定电机。抱箍的宽度有20和25mm的,按电机固定孔尺寸应该用20mm的。但是20mm的抱箍最长才50mm不够长。只能选择25mm宽,最大尺寸70mm长的抱箍固定电机。

接好电灯泡,蹬一下,成功点亮!

但是发光忽明忽暗的,更换成16W的LED灯盘测试一下,希望LED灯盘里的电容储能可以平抑一下波动。效果比直接用白炽灯好,小屁孩一高兴,玩命蹬。啪的一声,LED灯盘冒烟烧了,灯盘里的驱动电路全黑。于是卸下负载,空载测试一下电压。没想到空载状态,轻松达到1000V。

真头疼,这电压变化幅度太大了。先玩着吧,本次DIY告一段落。容我先喝杯82年的可乐压压惊,再想想怎么把电压整得友善一点,可以直接用。又或者怎么弄个有趣而且能容忍这种电压波动的负载,让小朋友保持运动的兴趣。

网友:
电压太高,小心触电,注意安全

网友A:
灯泡换成40-100w白炽灯,就不用担心电压高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换成40-100w白炽灯,就不用担心电压高烧坏了!

用的是25W灯泡,等楼下杂货铺开张,买个40w灯泡试试

网友:
改成带电动车电机   现成的橡胶摩擦面  现成的线圈  角铁做个支架 加上整流器搞定    既然是锻炼用 就不能太轻松了是吧

网友:
改造的思路和手艺不错,有意思。

网友B:
加个三极管串联稳压

网友C:
可以尝试去掉减速机构……这样转速降低,电压也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三极管串联稳压

一千伏啊,变烤三极管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去掉减速机构……这样转速降低,电压也降低了

带上负载电压又太低了

网友:
运动器材和我的一样

网友:
我也这样试过,就是车子与电机连接是个问题

网友:
输出电压这么高啊,想办法降低转速试试

网友:
空载输出1000多伏,电压太高了。

网友:
直接整流充蓄电池组,这才有实用价值

网友:
不错的想法啊

网友:
加电容储能,抑制尖峰电压

网友(2025-06-09):
加个电容与电瓶

网友:
把小屁孩的游戏机手机的充器都扔了,用这个充电,充多少玩多久。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接在电热水箱里,这样一边锻炼一边烧水,还不容易烧加热管,锻炼好了水也热了,正好洗澡用,两都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