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新家要装修,请教老师傅们两个水电问题:用循环水泵还是小厨宝

楼主(2023-01-23):
俺想开开脑洞,向各位有经验的坛友请教下,先谢谢大家:

一、厨房的燃气热水器离卫生间较远,15米,用循环热水泵好,还是在卫生间热水管加个小厨宝存几升热水?
            常规大多使用带循环泵的燃气热水器,提前十来分钟开泵,把管内的水烧热再用。
             但是平时洗手刷牙等,就会忘记开循环泵。施工成本也增加不少。
                                              带循环泵的燃气热水器比较贵,还要增加一条回水管。

                               如果在卫生间增加一台燃气热水器,则煤气公司的管道收费更贵。

     开脑洞的方案是:厨房装燃气热水器,热水管到卫生间后,接入小厨宝(或者电热水器),厨房出水温度比小厨宝设定的温度略高。
                  这样,卫生间刚开热水时,是用6L小厨宝里的电预加热水。
                  2分钟之后燃气的热水过来,小厨宝就停止加热了。
                  不考虑即热式小厨宝,因为功率小,所以设计的水流量太小。只能用储水式。

     问题:1,我没看过小厨宝的内胆,是热水先出的设计吗?即出水管口在内胆的最上面。
               2,这个方案有什么隐患没?
               3,为了尽量多省些保温的电,打算用个电箱装着小厨宝,加聚氨酯填充,会不会有隐患?
               4,小厨宝的出水流量够洗澡吗?要不要改成30L的电热水器?我其实没用过小厨宝。

二、电线布线问题,如何省电线?我分开一个帖子提问: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6998-1-1.html

网友:
让燃气热水器的水通过小厨宝,并设定小厨宝断电温度略低于燃气热水器水温,方案巧妙可行,只是小厨宝功率不足千w烧热水也需要几分十几分的时间,怕是水管中过来的部分冷水仍然不能立即热起来,如果小厨宝不间断通电,倒是没太大问题,但是小厨宝会经常通断电,浪费电能不可小觑,再把小厨宝放容器里加以保温,仍然达不到冰箱的程度,还是要散失很多热量,至于另加保温层其他安全隐患倒是没有。

网友A:
为啥不用即热水龙头呢

网友B:
只加一个小水泵就行了,开关装在厨房和卫生间用水的地方。水从燃气热水器引过来,这样管里的水冬天也不会太凉,其实不加也可以的。4分管长15米,装不多少水,放放就热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我认为厨房用燃气热水器,卫生间再按个热水器

网友C:
放掉前面的冷水最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掉前面的冷水最省

洗手、刷牙、冲屁屁,其实还有厨房也有一段冷水,每天算20次,一个冬天算3个月,每次放2~3分钟水,除了浪费水,还浪费时间。

在浴室洗脸盆、淋浴龙头和厨房洗菜盆都装个小厨宝,加起来才4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加一个小水泵就行了,开关装在厨房和卫生间用水的地方。水从燃气热水器引过来,这样管里的水冬天也不会太 ...

只能买带循环泵的热水器,自己装泵不小心忘记了,就烧坏热水器了。

泵+回水管+单向阀+开关,比小厨宝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即热水龙头呢

3kw即热中流量只能升温20度,要6kw才够洗澡,这样设备成本就很高了。我这个方案用储热式1kw就足够了。

网友:
我卫生间洗漱装的小厨宝 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手、刷牙、冲屁屁,其实还有厨房也有一段冷水,每天算20次,一个冬天算3个月,每次放2~3分钟水,除了浪 ...

放出来的冷水不用倒掉,用到不进口的地方,不是很好吗。

网友:
广东管道燃气超过3.5的话还不如直接用电0.68。或者浴室的小厨宝换成储水式热水器,燃气热水器的热水直接进储水式热水器

网友:
卫生间和厨房各一个即热式热水龙头就够了,不需要小厨宝这种东西。水龙头还方便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3kw即热中流量只能升温20度,要6kw才够洗澡,这样设备成本就很高了。我这个方案用储热式1kw就足够了。 ...

不是主要针对洗手刷牙这类频繁性小流量用水吗,即热足够了,至于洗澡一天也就那么一两次,花洒放到洗衣机里就是了,而且这里说的方案不是也没跟洗澡挂钩么

网友:
我是这么搞的
1.厨房和外卫浴室用燃气热水器,通冷热水。厨房是因为燃气热水器就挂在那边很近,外卫有全套浴室,那么洗澡一定要用燃气热水器,拉热水管是必须的,这样外卫也有了热水。
   燃气热水器就用1000左右那种就行了,不用自带0冷水,但是自己加了单独增压泵在热水器之前,洗澡可以更大的水量,并减少其他用水时的忽冷忽热。
2.内卫和阳台只有冷水管,各自单独拉一条4平方的专线,然后在柜下装了7KW的即热式热水器
   即热式的听说质量都非常不靠谱,所以我都在柜下安装很空的位置,方便坏了以后整体更换。

现在用起来感受是这样的
1.外卫洗个手也得等燃气热水器,还是不方便。
2.我用的两个即热式品牌型号不一样,
   买自本坛值得买那只装在内卫,价格高一些,但是水不够台盆龙头霍霍,现在外面4度,这龙头全开出水才26度。
   买自淘特那只用了很多券和金币所以价格便宜,装在阳台倒是非常够用,现在出水还能40度左右。
   厂家差距能这么大吗?准备这么搞的朋友要擦亮眼睛,不要被虚标货蒙蔽。
3.电箱里要给两条4平方专线留好位置,现在整个电箱因为多了这两只漏保而鼓鼓囊囊的,如果没规划好,单排电箱真的是装不下。

网友:
你已确定全屋燃气热水,市场方案好像也很丰富,何必再加电热水器?
本人对燃气感冒,所以选择每个卫生间安装电热水器,放冷水也就那十秒。

网友:
洗漱间间这里装一个即热式水龙头即可解决问题,没有必要那么麻烦。

网友:
还是用气安全点,我买的万家乐的零冷水热水器也就2000不到吧,内置循环泵,送单向阀

网友D:
最简单实用的方法,用热水量大的地方装燃气热水器,用少的装快热式电热水器,但这种功率很大,一般7-10KW,最好装8的铜电线,燃气和电的费用相差不大的。
如果想主用燃气热水器,可以在卫生间装个60-100L的电热水器辅助,燃气的热水输送到电热水器,省去昂贵的循环泵。调好电热水器的水位和温度,就能两地自由用热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实用的方法,用热水量大的地方装燃气热水器,用少的装快热式电热水器,但这种功率很大,一般7-10KW, ...

天然气3.5元/立方,即每千瓦的费用是0.19元,用电每千瓦是0.58元,相差3倍左右。

用小厨宝的目的是减少热水保温量。60L的电热水器,保温成本很高的,每小时降2°算,一天就自然损耗了120L热水的加热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