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新家要装修,请教老师傅们两个水电问题:如何省电线

楼主(2023-01-23):
俺想开开脑洞,向各位有经验的坛友请教下,先谢谢大家:

一、用循环水泵还是小厨宝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6997-1-1.html

二、如何节约点电线成本:

首先是分线,大多数人用按功能分组:空调一组、插座一组、厨房一组、照明一组、卫生间一组。

这样一个房间就要进三组线。
按功能分组可能是为了维修方便吧?

我打算按房间分组,好处有:
           1、每个房间只用一根线管,节约材料长度。
           2、照明线路电流很小,从插座线路分流出来并不会增加多少负荷。
           3、空调插座买带开关的,不就相当于空调独立了吗?我在广东,空调只是单制冷的,不制热,1匹空调就700W而已。
           4、所有房间用两组1.5平方双线并联进,连接照明、插座、空调,线末端再并联成回路,比2.5平方线便宜,带载能力更大。
           5、1.5单支线穿管较容易,2.5以上单支线穿管难,而多股线则会老化。

同理,厨房用双2.5平方并联,带载能力相当于6平方线了吧?

最后,地线长度是最长的,平时也没电流,用1平方铜包铝线可以了吧?
看好多朋友误会,强调下:火线零线用纯铜,只有地线用铜包铝。

我预算功率:厨房6KW,卫生间6KW,客厅加阳台4KW,房间每间4KW。
这样按房间分组,使用并联布线,比按功能布线,省下60%费用。

请教问题:
      因为是埋管,我也没干过电工,这样做会有什么隐患吗?
      还有些什么注意事项,师傅们请提醒下我,谢谢!

网友A:
买一种粗线当主线,细线用来分组用。
接头最好是铜焊,一劳永逸。
这样应该最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种粗线当主线,细线用来分组用。
接头最好是铜焊,一劳永逸。
这样应该最省钱。 ...

我考虑过,问题有二:
    1、粗线至少2卷,说不定要4卷,百米一卷不零卖啊。
    2、铜焊要额外工作成本,并联简单快捷。

所以考虑尽量用1~2种线径并联,方便采购。

网友B:
好像说并联不好

网友C:
火线并线走,那么零线也要并线吧。不知道有那么个可能,如果零火线平方数不一样,过的电流有点不相同,容易引起漏电开关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说并联不好

能具体说说有什么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线并线走,那么零线也要并线吧。不知道有那么个可能,如果零火线平方数不一样,过的电流有点不相 ...

那当然啊,火零线都是双线并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有什么不好吗?

好像是说均流问题,小电流没事,如果你想让两根线都满载的话,其中一根会过流,而另一根还没没到额定电流

网友D:
千万不要用铝线或铜包铝线,电线也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说均流问题,小电流没事,如果你想让两根线都满载的话,其中一根会过流,而另一根还没没到额定电流 ...

我思考过这个问题,铜线电阻除了跟长度有关,还跟温度有关。假设其中一根铜线超载20%,温升后可以抵消长度多出来的电阻。铜线要长时间超载一倍,才会有危险。

网友:
分那么多组干嘛 直接粗线每间房串起来,然后每间房进细线,哪有那么多的故障

网友:
暗装铝线几年就氧化成粉末了。暗装不考虑活线的话可以自己做,还能省不少人工

网友:
按规定用吧,大电流用4平或6平的单股线。照明用2.5平的。铜线用的和房子同寿命,差不多吧。不要省这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不要用铝线或铜包铝线,电线也没几个钱

只是地线,地线电流超过5ma,漏电开关就跳闸了。

设计软件估算我那间房要400米地线,买1.5铜线要600元,用铜包铝1.0线只要100元。

网友:
房子都建了 还差那点 电线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地线,地线电流超过5ma,漏电开关就跳闸了。

设计软件估算我那间房要400米,买1.5铜线要600元,用铜 ...

走暗线用铝线有你后悔的时候

网友:
电线钱有什么好省的,家电里稍微省点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地线,地线电流超过5ma,漏电开关就跳闸了。

设计软件估算我那间房要400米,买1.5铜线要600元,用铜 ...

铜包铝,用大点功率就会自己烧断了,因为铜接触铝,大电流产生高温有电池反应,形成酸水。

我冬天用400w的小太阳暖灯,灯头后火线接口就断了,里面还有一点绿蓝色的液体,我刚开始也奇怪,大冬天也不潮湿,为什么电线里会有液体。

网友:
  贱人  ……

  铝线绝对不能埋管 ……

  照明 1平方  插座 2平方   卫生间要装热水器  最低 2平方   厨房 最低2平方    小空调 2平方 一个        主线 最好 6平方    ……

  老家一个贱东西 三台空调  用4平方 走线 70米  夏天经常跳闸  今年秋天换了 10平方  ……

网友:
1不能用铝线2从造价(新装及往后的维护成本)来看线钱真是小钱3非得省钱双线并比如1.5×2端头砂光双螺旋绞接7圈并浸锡变成一根线,线盒体积不一定够呀尤其总盒那里,你干着干着肯定骂:TMD,不如买粗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