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 U盘板在笔记本不同 USB3.0 口显示为不同设备的问题

楼主(2023-01-23):
大家好

我有个笔记本是 未来人类 X599
带着 3个 USB3.0 口

其中一个插上之后,系统有提示音,显示为可移动设备

右下角也有图标

按下 Alt Shift P
可以看到连接到 USB 3.0

而另外两个 USB 3.0 口 则无提示音
且不显示为可移动设备,右下角也无图标

也没显示连接到 USB3.0
更没有提升因为 USB2.0 所以有提升速度空间。。。

这是为什么呢?
求各路好心朋友解答

更新:
下面这种情况 U盘只能直接拔
结果造成需要磁盘检查 CHKDSK

复制进文件也是奇怪,1GB 大小的文件,进度条瞬间都走完,然后 2246XT 的灯再闪个几十秒钟
看起来才是真正的写入操作

PS:
或许这就是某些群友说的,机房电脑不让用普通 U盘,禁了 USB口,然而固态U盘却可以正常使用的情况吧

网友A:
U盘触点,
接触不良。

网友B:
系统驱动不对吧?是装完系统自驱的么?要安装单独的硬件驱动。

网友C:
本本供电不足吧,有的供电口是单路500MA,有年是两路加进来才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本供电不足吧,有的供电口是单路500MA,有年是两路加进来才500MA

供电不足还能正常用,也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驱动不对吧?是装完系统自驱的么?要安装单独的硬件驱动。

官方页面下载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触点,
接触不良。

我觉得不是

帖子更新了两张图
一个显示连接到 USB3.0
另一个啥都不显示

网友D:
有没有可能,你的笔记本只有一个3.0口

网友E:
确定三个口都是USB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你的笔记本只有一个3.0口

你俩这啥脑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三个口都是USB3.0?

复制进文件也是奇怪,1GB 大小的文件,进度条瞬间都走完,然后 2246XT 的灯再闪个几十秒钟
看起来才是真正的写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