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S11怎么开卡?

楼主(2023-01-23):
PS3111-S11-13

15nm MLC应该对应哪个固件啊?
颗粒是TT58G5LASA

用ssd mp tool显示identify fail,郁闷
用ssd mp tool可以直接接SATA口吗?还是必须用外接移动硬盘

原本的帖子不审核,重新发一个

网友A:
用1153e和jms主控开卡,短接mptools可以认盘,不要用修复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153e和jms主控开卡,短接mptools可以认盘,不要用修复工具了

谢谢,原来是需要特定的连接啊,找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153e和jms主控开卡,短接mptools可以认盘,不要用修复工具了

刚刚用JMS576主控短接后连接,mptools还是不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153e和jms主控开卡,短接mptools可以认盘,不要用修复工具了

是这个JMS576主控不行还是不应该这样连接?

网友:
开卡用1153e更方便吧

网友A:
576不好说,没试过,用的是578、580,最好用1153e,这样转接倒是没问题,或者你试试看把576的spi去掉,不带固件的桥开卡工具容易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6不好说,没试过,用的是578、580,最好用1153e,这样转接倒是没问题,或者你试试看把576的spi去掉,不带 ...

明白了,多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6不好说,没试过,用的是578、580,最好用1153e,这样转接倒是没问题,或者你试试看把576的spi去掉,不带 ...

试了几种设置都不行

楼主:
原来已经开卡成功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B:
铠侠的sata可以这样开不?

网友(2023-10-02):
引用 网友B:
铠侠的sata可以这样开不?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SATA的困难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