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的绿盘(机械硬盘)是监控盘吗

楼主(2023-01-23):
西数的绿盘机械盘是主要用于监控上用的吗

网友A:
我记得GP-AV才是监控盘,普通绿盘不是的。

网友:
紫盘是监控盘

网友:
以前是,现在有更烂的了

网友:
绿盘速度好像是最差的,监控好像多数是紫和黑

网友:
绿盘和蓝盘最大区别是转速一个7200,一个5400

网友:
绿盘 节能盘,性能垃圾。蓝盘,普通盘。黑盘,企业盘。紫盘,监控盘。红盘,nas盘。有的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紫盘才是监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GP-AV才是监控盘,普通绿盘不是的。

对 以前西数监控硬盘是绿标或者黄标 上面有GP-AV标识 后来改用紫色标识 我以前买过监控盘是GP-AV的绿盘 后来因为质保代理商直接换成紫盘

网友:
绿盘机械盘早就没有了,现在监控盘是紫盘了

网友:
绿盘是将近10年前的说法了,最近几年就没有绿盘这种东西了,被归入了蓝盘。以前的绿盘是5400转的,仓库盘。

网友:
很久以前西数只有三种盘,黑,蓝,绿,黑色企业盘,一般家用都是蓝色,绿色是最低端的,不是预算紧张一般都不会买绿盘,绿盘就是最低端的盘,ssd的绿盘也是一坨翔,被称大号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