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块上了年纪 箱说全的数字万用表 福克DT9205

楼主(2023-01-23):
在电子城买的,这是我的第一块数字万用表,也是买的第一块万用表,万用表还是好的,准确度就没有去验证。一直放老家里睡大觉,就买来用了一年,后来就平均一年用一次的样子,两年前拿出来用挡位好像接触不太好,而且阻力很大,没扭几下转盘中间的转轴就断了,然后就没法用了,算是报废了。后来拆开看是转盘定位用的钢珠生锈了,转盘上又没有涂润滑脂,所以转动阻力很大,导致转轴断掉

收款收据,
2002年11月25日

说明书

合格证,
2002年10月22日生产

年头久了显示屏泛黄
显示屏还是很牛,存放的阁楼上夏天温度至少是40度以上,
屏幕竟然没有发黑

大家猜显示屏框上这4道伤痕被什么伤的?
猜中朋友奖励20家元

这电池也牛,这日期如果是有效期的话,那就20年了还能使用
电池在万用表里用没有报低压,
记得好像这电池是原配的电池,
不过就是使用时才装电池,用完就卸

牛屎芯,直插元件

显示屏的斑马纸,是双层的,显示屏是两边出引脚的

网友:
反光膜老化了。

网友A:
这表时间有些长了,换新吧
4道伤痕有点像烙铁无意中伤到的

网友B:
伤痕是被表笔线伤的。属于自残吧,哈哈哈。

网友:
这牛屎历史有点悠久了。
我想了想,2002年我好像还在用福禄克17。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表时间有些长了,换新吧
4道伤痕有点像烙铁无意中伤到的

你猜得不对,继续猜。绝大部分人是以为被高温金属物烫的,其实不是

网友D:
屏外框那几道痕是不是跟表线差不多粗呢,有些软线容易软化塑料外壳,以前见小电器也有这情况。

网友:
电池电压还有多少伏?
看左边两道痕迹像是同一个物品所为……是不是线缆烫的?

网友:
表笔线压出的痕迹,有些线材时间久了会起化学反应的

网友:
可能是被电烙铁伤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猜得不对,继续猜。绝大部分人是以为被高温金属物烫的,其实不是

被表笔伤到的?

网友:
伤痕是不是甩锡甩的

网友:
4道伤痕被表笔的线弄的,表笔线长期和塑料接触,会软化塑料。

网友:
猜到4道伤痕是表笔线与表的壳子发生了化学反应了。

网友:
上楼猜对了!

网友:
20年老化了也是正常,

网友:
表笔线压在表壳后相溶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伤痕是被表笔线伤的。属于自残吧,哈哈哈。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外框那几道痕是不是跟表线差不多粗呢,有些软线容易软化塑料外壳,以前见小电器也有这情况。 ...

是的,恭喜你是第一个猜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