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了个:医疗器械---国仁TDP-J-1-1治疗器

楼主(2023-01-23):
2013年产品,今天已经10年了,
型号TDP-J-1-1
全部由两部分组成
1:控制器
2:发热板

这东西估计就是个”白光“电烙铁控制器吧?
只是温控范围不一样,传感器温度不一样,可能吧...

拆!
控制器外形

控制器背面

控制器后面有电源开关和5芯线插口

拆开控制器看到电路板和变压器

电路板正面有两位数字数码

电路板背面有贴片,但是内部有贴片,把贴片的集成块型号都打磨掉了。

不链接发热板通电,有错误指示

链接发热板接通电源

有温度和时间指示,有左键和右键控制

过热也有黄色发光指示

发热板正面

发热板背面

重庆生产,由此
上网查到了,还有公司官网图片

控制器内部有贴片,把贴片的集成块型号都打磨掉了

看内有20W变压器一个,输出12V和24V两组,估计12V是提供集成块,24V是提供加热。

面板
温度控制点按右键范围选择41-55
时间控制点按左键选择60、90分钟

发热板用5芯链接控制器。估计发热板内有发热体和温度传感器。
这是官网的图片

这个东西估计就是个”白光“电烙铁控制器吧?
只是温控范围不一样,传感器温度不一样,可能吧...

发热板内部估计有发热体和温度传感器,就不破坏性拆了,治疗器还能用。

网友:
看上去就像个带定时和温控功能的暖宝宝

网友:
只有发热功能,还以为是电针灸那。

网友A:
当年也算是高科技了,哈哈哈。

网友:
这玩意儿就是电热毯的功效,当年这类产品太多啦

网友B:
卖仪器就卖仪器,穿这么凉快干啥

网友:
看样子也就是个智商交费器

网友:
以前觉得这东西宣传的挺神奇

网友C:
这款应该是直接附身上用的,俺有一个类似台灯的TDP理疗器,发热体就是一个小电炉子,有个黑色圆盘盖着,辅助治疗腰腿疼还是挺管用的。

网友:
利用加热促进血液循环。

网友:
“就是个”白光“电烙铁控制器” 这句话让你把原理说的简单透彻

网友:
模特咋看以为是孙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仪器就卖仪器,穿这么凉快干啥

卖奶的,添萌呗。

网友D:
有温度控制,比电热毯高级些。

网友:
这标签贴纸裁剪得太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应该是直接附身上用的,俺有一个类似台灯的TDP理疗器,发热体就是一个小电炉子,有个黑色圆盘盖着,辅 ...

今天有空,继续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温度控制,比电热毯高级些。

是的,今天有空,继续拆到温度控制器

从背面开始拆

背面有一块橡胶垫

扒开橡胶垫,看到里面的:电阻丝

继续扒开,里面看到电阻丝和...

看到温度传感器

打开控制器,供电,测量端电压,2.4V明显这个是传感器端

这个端电压是-16V

这个端16V是加热端电压

测量笔反过来,-16V,有正负极区别,证明是直流

过一点时间再测量传感器电压
有变化,变化电压被测量到了。

正面也拆,扒开。

扒开胶,边缘胶

收获到两枚圆片,

强磁铁,有多强?反正磁场感觉很强,分开两片手容易受伤。是汝磁铁吗?我不懂。请指教,谢谢!
一定要保持这个距离(鼠标的距离),不然,两个小东西马上自己跑到一起,不分离!

到此彻底拆完了!
因为是扒开胶,所以这个加热垫,废了。不过可以恢复,没啥用。没必要恢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也算是高科技了,哈哈哈。

那时这个值200多,不过不用现金,可以刷医疗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