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总结一下威刚sp580无缓存大头SM2258g板子ce分布规律

楼主(2023-01-23):
这块板子跟su800那块带缓存的板子还略有区别,但都没有ce跳线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以图中版型为例,之前在论坛没问出什么结果,于是趁着放假找了几颗1ce的颗粒正贴反贴半天总结一下ce的分布

反复植球实在蛋疼

直接给结论了

F1正贴在ch0ce0,反贴在ch1ce0
F2正贴在ch1ce0,反贴在ch0ce1
F9正贴在ch2ce0,反贴在ch3ce0
F10正贴在ch3ce0,反贴在ch2ce1
F5正贴在ch0ce4
F13正贴在ch2ce4
F14正贴在ch1ce5,反贴在ch0ce5
F6正贴在ch3ce5,反贴在ch2ce5

网友:
感谢大佬解惑,这板子我有带缓存的,贴2CE BiCS3,贴满所以没关心跳线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
没有缓存的SSD是不是非常容易掉盘

网友B:
不太对吧,按这个结论要是F1 F2都贴2CE不是就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对吧,按这个结论要是F1 F2都贴2CE不是就冲突了

没错,就是冲突了,perter说有ce跳线的,但我没找到,而且这个板子的ce分布也跟传统板子不一样,可能是有比较特殊的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缓存的SSD是不是非常容易掉盘

掉不掉盘和缓存无关吧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有很多,是带缓的
跳线按我这个跳就行了,跳颗粒就是先两边,后中间
手指指的是土狗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板的主控是SMI标的,可以直接开吗?无需换主控?

网友(2023-09-08):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板的主控是SMI标的,可以直接开吗?无需换主控?

可以直接开卡,没有加密

网友:
贴过8贴48G的颗粒,最后想起来要反贴才能直线分布。

网友D:
贡献一个跳线图,这样跳线8贴4ce、4贴4ce、6贴4ce都没问题,颗粒按F1、F9、F2、F10、F6、F14、F5、F13的顺序贴,这样CE可以连续,我6贴了4ce的颗粒,24ce可以开卡,跳线参考了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2145-1-1.html

网友(2025-04-17):
引用 网友D:
贡献一个跳线图,这样跳线8贴4ce、4贴4ce、6贴4ce都没问题,颗粒按F1、F9、F2、F10、F6、F14、F5、F13的顺 ...

你好,请问能分享一下你用的这块板的量产工具么,感谢

网友:
这贴子SU800跳线的资料真全,感谢上面几位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