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超市专卖竹子“环保”案板

楼主(2023-01-23):
这种案板一般都在超市的卖,新的外观非常漂亮,做工很好,广告也是吹的很高大上,使用一段时后,由防水性能一般,都会开裂,以前见过一个内芯是锯末,这次这个还不错,竟然是实木。

楼主:
商标好像是烫上去的,不是激光。同款产品很多品牌,估计是为了供应不同超市。

楼主:
做工很好,新的时候极其平整,应该是大型机器加工的。

楼主:
从结巴上看,表面原材料应该是竹子。

网友A:
表面是竹子中间还是木板的

楼主:
核心部分来了,里面是这个样子。感觉还可以,是实木条,上次路边看见一个,下雨天被雨水泡了自然分解了,内部是黑色的锯末块填充。

楼主:
感觉好用的案板还是稍微软点的木头,竹子的,甚至还有不锈钢的,对刀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是竹子中间还是木板的

如果是木板帖竹皮就太有良心了,实际填充的杂物。

网友:
表面是环保,里面都是胶水

网友:
竹子只能用胶水?

网友B:
中间好像也是竹子做的

网友:
见到板面有黑道的直接扔

网友:
就是小竹片用胶水粘的。
一点不健康。

网友C:
木制品都这样,泡水就会变形,不可能不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好像也是竹子做的

框架是竹子,填充物是不成才的杂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制品都这样,泡水就会变形,不可能不裂...

所以还是用整块的,或者木条拼接的,不能用这种复杂结构的。

网友:
不要买拼凑的 要买整块的

网友:
有空隙更脏。还是买实木的吧。

网友:
还是塑料的好

网友:
都是拼接木,用胶水粘合,时间长了还是得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