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全志H3机芯刷机包 新鲜出炉!

楼主(2023-01-23):
特别提示
这是一个yunos 3.1.2与android4.4.2的杂交变种(yunos3.1.2的引导部分+android4.4.2的系统部分),刷过yunos3.1.2以上版本的全志H3盒子,无法刷回其他安卓固件的,可以来试试这个。
刷了此版本后,将与刷过yunos3.1.2以上版本一样,只能刷yunos系统,无法刷回正常的安卓系统(线刷的最后一步提示boot1写入出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EaC_JvewOZtRf5_TSbFLw
提取码:w0bg

双桌面:内置当贝桌面(可升级不可卸载)+预装乐家桌面(可升级也可卸载),
极限精简,干干净净,无任何其他第三方软件。

心得体会
全志H3机芯盒子,多数为5V供电,可以直接USB线供电,但时常会出现供电不足,导致卡开机logo、卡开机动画、死机、重启等,误以为刷机包问题。
如果您用USB线供电,建议使用5V2A以上的电源适配器。

新增:H3深度精简yunos3.1.3版,差不多精简到骨头了,压缩文件才205M,用起来感觉还行,比上面的杂交变种好一点。遥控电源键为休眠唤醒模式,而非关机重启模式。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FgG1Dth_5J-EiKLtS4tMw

提取码:qccg

网友:
好人呀,放链接,不打包下载,55元呀!

网友:
坎坎坷坷看坎坎坷坷看快快快

网友:
顶楼主,
直接放链接,
节省了坛友下载家元。

网友A:
阿里云系统太垃圾了

网友B:
朋友,请问有全志H2+的yunos防刷的刷机包吗,我有个移动的盒子刷了防刷的包,不能进系统了,也刷不回去,如果有可否给个,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请问有全志H2+的yunos防刷的刷机包吗,我有个移动的盒子刷了防刷的包,不能进系统了,也刷不回去,如 ...

全志H2+好像可以与H3通刷的,你可以试一下
实在不行的话,你把H2+的包发给我,我替你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志H2+好像可以与H3通刷的,你可以试一下
实在不行的话,你把H2+的包发给我,我替你改。 ...

好的,感谢,我先试试您的H3这个,有问题了回头再来请教~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下来收藏备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里云系统太垃圾了

主要是阿里云系统的全家桶些垃级软件太多,精简后感觉还可以。

网友C:
老师,MT7601U 的wifi可以用吗?我的刷机后没有wifi

网友:
又有一些老盒子恢復活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MT7601U 的wifi可以用吗?我的刷机后没有wifi

有空我再折腾一下,目前这两个包没有改遥控码和无线驱动,打算改成通用的移动遥控器,顺带将你需要的WiFi驱动整合进去

网友D:
感谢楼主,忆典S1刷这个感觉还可以, 比之前的潜龙固件(3.1.0-r-20160224)好一点点,但是内存还是太小,。

h3这个芯片软解1080P都不行,看直播挺流畅, 再装个TBbox看点播就够呛了。
海鲜市场淘个s905还能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忆典S1刷这个感觉还可以, 比之前的潜龙固件(3.1.0-r-20160224)好一点点,但是内存还是太小,。
...

H3机芯差不多已经古董了,解码能力弱,运行许多播放软件会出现声音画面不同步现象。

网友:
h3解码能力弱系统低发热大 看直播还行 看点播时间一长音画就不同步了

网友(2023-04-07):
行者能否给绑个xr819驱动,我也是刷了yunos,连不上无线,很是恼火。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