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用了一次就不亮的3.7伏三元锂充电器 YIHANG YH-USB01

楼主(2023-01-24):
想起来家里的手电用的三元锂电池很久没充电了,赶紧找出全新未用过的充电器,第一次使用正常,红灯变绿色以后,再换别的电池,没有任何反应了,灯也不亮了,拆开看了一下,目测没有烧坏元件????

网友:
是4056之类的吗?

网友:
应该是USB线暗断或元器件虚焊,换线补焊都不行,可能是芯片故障。

网友:
三元锂充电器

网友:
不会修就换个4056板子进去,其实就用过盒子,

网友:
跟我那个同一品牌,外观、标识均一模一样,只是楼主这个有四个螺丝固定可以简单拆开。我那个的外壳直接是粘在一起的(超声波焊接?),想着拆开给弹簧并接一根软导线,但用过几次还没坏掉,就等以后再说吧。楼主这个可以塞个4056充电板进去替换维修一下,应该比原来的更可靠些。

网友:
这种usb充电器塞个4056板子进去正好,有时几毛包邮多屯点

网友:
先检查一下USB线是否断了,看电路有个发光管是上电常亮的,芯片看上去像4054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一片4057,sto23-5封装,散热是个问题,不如用4056的

网友(2024-12-25):
不知道有没有1.2V的拆解。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