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晒下欣伟浩红外高清摄像机XWH-9001M2CD

楼主(2023-01-24):
这东东实在是弄不准应该发在哪个栏目了,感觉这里还能挂个边,就发这里吧。

单位更新摄像头,换下的,这个不能用网线,BNC视频输出,换成带网线的那种了。

没玩过这种监控摄像头,现在请教大婶们,用这个能当成普通摄像头连接电视机看图像吗,只看实时画面就行,不需要录制,能实现吗?

 淘汰下来的,还比较新呢

看样子是楼道里边的,没在室外雨淋过

少有点灰

这镜头上边竟然有CCTV字样

欣伟浩是个牌子吗?

电源和视频输出

电源是12V的普通CD插头

视频输出BNC头。这种头能转换成电视机上的S端子看实时画面吗?

请大婶们指导指导,谢谢!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BNC 转接到电视机AV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直接换成av莲花头就可以,网上有卖av转vsb,不知道能不能当电脑摄像头

网友:
看这名儿就只是个杂牌货!

网友:
能看实时的。

网友:
妥妥的山鸡,标签我给打,想打啥打啥
挂到门外,看实况也不错

网友:
输出电压12v2a,居然还是个24w发电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哪个人才打得

网友:
外壳写数字高清,可以理解成TVi信号,如果是,就不能接电视了。但是标签却是模拟信号。。。。。试试呗

网友:
这种是模拟输出的,能接电视

网友:
电视如果有av输入就简单了,直接做个bnc转av线就可以了,如果电视没有av口,就需要有源的转换器了。

网友:
红外高清觉得就这个不太可能,厂家夸大宣传或小厂的

网友:
新春快乐
,兔年大吉。

网友:
现在基本没这种摄像头了,想连电视直接上就行

网友:
模拟信号就可以 同轴信号不行吧

网友:
同轴输出  直接连电视机av口  能看直播  要有硬盘录像机才能录像

网友:
是模拟摄像头吧?如果是,就可以直接视频输入

网友:
是模拟输出的,能接电视

网友:
这种模拟视频输出的摄像头能达到500线的水平分辨率就到天花板了,4:3的图像比例高清是谈不上的,现已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