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实测人体感应小夜灯所配的较大电池容量在300mAH EBD测试的

楼主(2023-01-24):
因为换了一个1000mAH的旧的钢壳手机电池,所以旧电池就随便测下,0.3-0.5A放电。都有300mAH。

还有刚测的时候没有小心,夹子短路了,突然很热很烫。

所以最好有个保护板。千万小心。

楼主:
就是这个,长4,宽1.8,后0.5厘米的

网友:
保护板是必要的,体积小巧的难找

网友:
进来看人体感应小夜灯。

网友:
不知楼主电池容量是如何测得的?

网友:
容量太小,需要经常充电。这种电池还不耐用。没有用多久就鼓了。

网友A:
容量竟然是没虚标。

网友:
容量太小了吧

网友:
容量太小了

网友:
间隙性工作的,容量小点满足大部分场景……

网友:
容量够,就很不错了,测试要小心短路

网友:
这种电池不耐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测的时候怎么夹错了,就大短路,整体有70-80度。以为是内部的。

所以一般都要保护板,不会出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竟然是没虚标。

真没有,人家便宜是做活动

网友:
实测人体感应小夜灯

网友:
电极间距太近,尽量找废旧万能充外壳焊接导线,调好位置固定,比鳄鱼夹软连接好点。

网友:
鼓捣锂电池还是要小心

楼主(2024-02-07):
这个可以改锂电池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