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古老的双通道线性电源拆解赏析

楼主(2023-01-24):
公司有个古早级的双通道线性电源,拆开来看看

外观

电压电流两用表

调整旋钮和输出接口

后面,一排从来没用过的接线端子

开盖,两块板,两个变压器,两个大电容,板上两片LM723,几片金封的2N3055.

变压器特写,通过接不同接线头选择输入电压

板子上有一些精密可调电阻

再来一张板子的特写

表头后面,接线挺多

有一个风扇
这个电源总体水平不错,双通道,20V,5A,看做工像是不知道哪一代工程师手工撺出来的

网友:
像功放那样的结构,左右对称。

网友:
东西好啊,留好

网友:
看原件生产日期,最后的是1979年,也就是说这个大概在1979年之后的作品。

网友:
这不像国货

网友:
怀旧满满的情怀啊

网友:
像是进口原件的,不错的

网友:
全对称,美丽的妞。

网友:
老货用料都是很扎实的。

网友:
简单粗暴,直接是两个独立的装在一个盒子里!稳定耐用!

网友:
双通道线性电源,用料扎实

网友:
这大散热片,真厚实

网友:
这种结构,万一坏了,维修也简单容易吧

网友:
非常不错的电源

网友:
从做工上看,不像那个时代的国产。我手里不下10来个线性电源,有石家庄产的,北京大华的。。。但是布线和焊点不像国产!!那个年代国产的工艺不如该机!

网友:
老古董产品做工好用家也好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用料真不错

网友:
电源总体水平不错呀

网友:
老货值得信赖,现在还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