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不知真假库存原包先锋PIONEER S-P77小环绕音箱分享一下

楼主(2023-01-24):
拆一个不知真假垃圾原包的先锋PIONEER S-P77小环绕音箱分享一下

网友:
像是个正宗货。音质如何?

网友:
看上去还行啊。还是用的接插件,不是直接焊接的。

网友A:
不像是真货,感觉应该是20多年前,山寨的。

网友:
能响,音质一般

不如原来的大个收录机

网友:
是能听的级别的感觉

网友:
看起来是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真货,感觉应该是20多年前,山寨的。

感觉外壳没问题,喇叭是不是掉包了?

网友:
假的,真品的喇叭固定边是弯角的

网友B:
这款箱子我手上真假都有,有空我也发个真假对比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箱子我手上真假都有,有空我也发个真假对比贴,哈哈

网友:
这做工不知道是不是傍大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外壳没问题,喇叭是不是掉包了?

外壳是公模,仿制有什么难度?

网友:
进囗啦叭就没见过白板的,山上的。

网友C:
看标签像真的。
看单元像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标签像真的。
看单元像假的。

网友:
里面的扬声器不像是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