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Vegehome育苗培养皿拆解

楼主(2023-01-24):
拆一个vegehome育苗培养皿给大家看看

总体外观,很像个台灯,顶上一个灯板,下面一个水槽,一个洞一个洞,原来有个东西固定住种子在洞里,旁边是个12V2A的电源

开关,触摸式

开灯,有点暖白

灯板角度可调,这样更像个台灯

灯柱可以拔下来,有两个触点和底座上的触点接触。

灯板特写,110个灯珠

这个盖板可以拿下来

拿下盖板,就是个水槽,里面挺脏

再来个灯板特写

网友:
植物灯,有点偏粉色的

网友:
像台灯多一点啊。

网友:
没啥,好简单啊

网友A:
据说植物生长是全光谱灯珠,可以当护眼灯头,光色中性白偏粉。

网友:
这个灯用来养花应该不错

网友:
这整的就像一台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植物生长是全光谱灯珠,可以当护眼灯头,光色中性白偏粉。

黄光偏多,绿光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光偏多,绿光偏少

黄光多没事,我用过好几年3500K节能灯管,紫外和蓝光应该比正白灯管少。后来换成暖白LED灯具,也是蓝光少,价格比全光谱护眼灯具便宜。

网友:
这不就是个台灯么,当台灯用也不错。

网友:
可以当台灯用

网友C:
我看人家的育苗灯好像是偏红偏紫的颜色。

网友:
植物灯,用来养花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人家的育苗灯好像是偏红偏紫的颜色。

应该是的,叶绿素对红光和蓝紫光最敏感,利用效率最高,所以吸收后剩下的绿色反射,植物就呈现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