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Allen-bradley的警报器

楼主(2023-01-24):
拆一个Allen-bradley的警报器给大家看看

主体外观,上面黑色部分发声,下面红色部分闪光,有螺丝固定

拆下螺丝,再旋转黑色部分,能分离开

里面有插针,连接上下部分,24V AC/DC.

红色部分也同样可以从底座上拆下来,分成三个圆柱

插电,爆闪,闪光不好抓拍,拍了好多张才找出来这个

声音拍不出来

网友:
比较精致,但估计贵

网友A:
声音就把小喇叭拍出来呀

网友B:
感应头没拆下来吗?24V,还得另外再整个电源。

网友:
哪里用的啊,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头没拆下来吗?24V,还得另外再整个电源。

这个东西不带感应头

网友:
应该是楼宇控制的报警器吧!

网友:
仓库一般用这个

网友:
这报警器大都仓库监控用的较多

网友C:
拨码开关没看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音就把小喇叭拍出来呀

方法比较简单直接

网友:
这个质量还好

网友:
有现象是仓库的,谢谢分享

网友:
大品牌的东西看起来比较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拨码开关没看错吧

是选择报警模式的开关,长短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就把小喇叭拍出来呀

喇叭封装在里面了,还不想破坏性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