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wyse 5070改all in one

楼主(2023-01-24):
Dell wyse 5070 这部机是公司的........

如果想按这个来得话,我建议咸鱼上买扩展板,后面会陆续讲为什么。
公司里除wyse5070外,还有老款amd cpu平台的,性能稍弱,加之all in one对amd支持效果有待商榷。

Dell wyse5070 J5005 8G(4G*2) 16G板载 千兆网卡,单铜管被动散热,大概就这么个配置。U盘装了个爱快。
另加的网卡是螃蟹家8111F,跟自带的是一样的,加运费83块。
真心不是图便宜没上intel网卡,主要问题有三点 1.这机器dell为省成本,除cpu外基本就是螃蟹全家桶。2.纯自用没有那么大的流量真没必要intel网卡3.这cpu性能还行,不差螃蟹多占用那一点。

家中是华为p602e光猫路由一体,路由性能有点跟不上了。我有两个白群,装这机并不是为了nas。白群1513+一直在跑网心,功率在50w左右。5070只做爱快是5w以内,usb硬盘做黑群跑满载整机是20w以内。目前还没有把正式nas装上去,主要是M2(sata协议)的盘因过年期间还没有买。打算是sc401。考虑过m2转sata,上个2.5的1tssd,因为外面装了个风扇,怕对主机的风道有影响。
完全可以通过很多的usb 3.0接硬盘座或者易驱去做nas,不过介于螃蟹全家桶的稳定性来说......

J5005在性能上与N5105差不多,功耗也一样。J5005是基于6、7代平台的,m2还是sata协议的。N5105是基于8、9代平台的,有nvme协议m2口,有原生type c,而且是10nm的,不过这个貌似对功耗没有什么太大改变。如果要不在乎钱的话,可以找N6005的wyse 5070,好像只有薄款,而且扩展 接口等没有J5005多。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J5005最大只支持8G内存,4g*2或单条8G,N6005最高可支持16G。

wyse5070 扩展板(厚款),这个设备带pciex4口,买的时候要注意pcie转向卡是否被黑。CPU带风扇。可以转sata或者sas卡,长sata/sas线出来接硬盘笼,做成完整的nas。

网友:
公司的当然是换新啊,旧的自己留着

网友A:
在用j5005,8G*2的内存,好像可以16G*2=32G,最高频率2666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如图

也是wyse50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用j5005,8G*2的内存,好像可以16G*2=32G,最高频率2666MHz。

dell官网信息介绍最多8G
我白群1513+官方说最多4g,我试过就是4g…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l官网信息介绍最多8G
我白群1513+官方说最多4g,我试过就是4g…

官网的意思可能是,你多装内存,也没什么用。

网友:
这功耗够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