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串联的问题

楼主(2023-01-24):
讨论一下,在安全第一不考虑充满的前提下,能不能把一个普通的48v电动车充电器和一个输出电流足够大的普通12V左右开关电源串联起来,给60V电动车的5块电瓶充电,充电器起限流和过充保护的作用

网友:
在安全第一不考虑充满的前提下,
充电器起限流和过充保护的作用?
二者矛盾啊

网友:
在安全第一前提下,不可取。

网友:
充铅酸电池的话,是安全的。不会着火,最多两个电源不平衡烧一个电源。

网友:
短时应急用一下应该可以。可以把12V电源看作电瓶的一部分理解。

网友:
        可以的,我这样弄过,提前定时断电,充一多半点,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A:
貌似电压不够吧。电瓶充到12v(60V的电瓶充到60v)貌似增加不了什么容量……

网友B:
安全第一直接5个电瓶拆下并联12v充电

网友:
额定电压60V电瓶用5块电瓶。充电器应该用72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电压不够吧。电瓶充到12v(60V的电瓶充到60v)貌似增加不了什么容量…… ...

是48v的电动车原厂充电器串联一个普通的12v开关电源给60V电动车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48v的电动车原厂充电器串联一个普通的12v开关电源给60V电动车充电

没错啊,电源串联起来也就是60v,电瓶也是60v,充不进去啥容量的。你实测一下,很快就没有什么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啊,电源串联起来也就是60v,电瓶也是60v,充不进去啥容量的。你实测一下,很快就没有什么电流了 ...

有条件建议看一下电动车充电器背面的文字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条件建议看一下电动车充电器背面的文字哦

哦,对。忽略了48v的是电动车充电器。这就行了,并不是48v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第一直接5个电瓶拆下并联12v充电

没有12v的充电器

网友:
那就出门借一个,现在电动摩托车小城市大多都是60v

网友C:
应该可以,但是可能充不满电。

缺少的12V电压,对应的充电电压是14.4V,差这2.4V的电压,就会使60V的电瓶充不满电,应急倒是可以的。

网友:
应急可以,但真不要这么做,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但是可能充不满电。

缺少的12V电压,对应的充电电压是14.4V,差这2.4V的电压,就会使60V的电瓶 ...

如果用集中供电的电源,会有个adj电位器,能在一定范围内调高一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