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大唐电信不知道是不是叫AP?的室外无线接入点?外壳历经沧桑

楼主(2023-01-24):
拆一个大唐电信不知道是不是叫AP?的室外无线接入点,外壳历经沧桑、、、、、、

网友:
里面满满当当的

网友:
好多年前芯片拼凑时代的产物了。还是外挂天线的,这个外形有一款国产货,内置天线,用tp84x主板改的

网友:
那时候集成度较低

网友:
很多年代前的产品了。

网友:
不求性能,只求稳定的产品

网友:
用料很实在的。

网友:
大唐早期产品看来做的比较随便啊。

网友:
这是在户外做WiFi覆盖?

网友A:
就是一个AP ,胖AP插路由器下就可用。好像是双频的,不过可能只支持802.11N,要求不高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AP ,胖AP插路由器下就可用。好像是双频的,不过可能只支持802.11N,要求不高可以使用。 ...

高手 行家

网友:
里面还有一个南桥?

网友:
那两张带天线的是无线网卡,貌似可以拆的,跟老笔记本的无线网卡可以通用。

网友:
早期的用料厚实·····

网友:
IXP422应该能刷DD/OP,标签上写了"Wireless Access Point"...

网友:
的确是AP。不过已经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