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逆变器维修

楼主(2023-01-24):
逆变出现这样的问题,12伏直流接入,220伏输出端不是持续有电压,而是间断有电压,接上钨丝灯泡亮一下几秒后又亮一下。是哪里故障了?

网友:
这种逆变器的结构是低压直流先升压到310V左右直流,然后再通过一个全桥变成交流220V输出。
看这故障是个带载能力差,排除思路首先应该从升压环节-逆变环节。
建议,先找个电路图(先看驱动电路,然后根据驱动型号着电路,大致都一样)摸清原理
然后,把负载接在高压滤波电容处,通电看看能不能正常升压,不升压则是升压环节故障
如果能用直流带动负载,那就进一步查逆变环节。

网友A:
钨丝灯冷态电阻很低,通电瞬间电流很大,对于小功率逆变器来讲属于严重过载,会触发保护,所以换其他负载测试。

如其他负载也同样问题,则检查带载后的输入电压是否稳定,及是否有足够的带载能力

网友:
應該是觸發了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钨丝灯冷态电阻很低,通电瞬间电流很大,对于小功率逆变器来讲属于严重过载,会触发保护,所以换其他负载测 ...

25w灯泡应该是带得动的。

楼主:
附上内部电路照片

网友:
200W的,外壳应该夸大500W。

网友:
看起来像是过载了

楼主:
现在led小夜灯也带不动,也是间断的一闪一闪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保护了,查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led小夜灯也带不动,也是间断的一闪一闪

如果你是用的图里的这3节电池供电,那考虑下供电不足触发的保护。
25w的钨丝灯,通电瞬间的功率可达100w以上。

12v逆变器,一般以电瓶的电压范围为工作范围10.5-15v范围内。
你用的锂电池,则不考虑线阻的情况下电池电压至少要高于3.5*3=10.5v。实际用于加上线阻的影响(你用的线太细+夹子连接+电池座链接,线阻会较大,而导致压降很大),锂电池带载后其电压又会下降,电池如果再性能较差内阻再大些的话,那可能满电也无法带动这个逆变器,所以很大概率是供电不足引起的欠压保护。
机器上的电压表没记错的话是0.5s或1s才会刷新一次,是基本不能显示出瞬间压降的。但机器内部的保护电路是能检测到瞬间的电压波动的,达到保护阈值时会触发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的图里的这3节电池供电,那考虑下供电不足触发的保护。
25w的钨丝灯,通电瞬间的功率可达100w以 ...

只是临时测试,所以用细电线和小鳄鱼夹。18650电池应该带动3w小夜灯吧。虽然逆变有损耗。是哪里坏了,我觉得几个12N50F场效管和带电源管理芯片KA7500B的小电路板有可能损坏。但是具体不知道如何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临时测试,所以用细电线和小鳄鱼夹。18650电池应该带动3w小夜灯吧。虽然逆变有损耗。是哪里坏了,我 ...

能间歇输出且能点亮小夜灯,那逆变驱动电路基本可以判定是正常的,考虑是保护电路问题导致的间歇输出,因此优先考虑输入电压、输出功率或温度异常的情况。

因此看到你的供电电源,优先考虑供电电压不足触发低压保护,你所描述的故障现象也更符合供电电压不足触发保护的现象。
将判断发于你后,并没有反馈电池测量的情况,也没有反馈是否更换了电源测试,只是否定不是供电问题,级然否定供电问题,那下一步,排查保护电路,如存在可调电阻的,测量其阻值,对应控制芯片资料判断阻值是否正常,如无可调电阻的,对应芯片资料测量对应分压、采样电阻的阻值、热敏电阻阻值。

补充一点,
你要先知道,输出启动瞬间,功耗不止3w,你的设备大概在启动时,输入端瞬间12w是肯定能达到的,你的连接方式,在12w时(1a)时线阻分压至少0.6v,再考虑到电池带载压降,电池电压至少应高于11.8v(旧电池建议高于12.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间歇输出且能点亮小夜灯,那逆变驱动电路基本可以判定是正常的,考虑是保护电路问题导致的间歇输出,因 ...

保护电路是带电源管理的小电路板吗?还是另一块小电路板,我看逆变主板上有芯片而且电路比较复杂的就只有这两个小板了。大电路板两边都是场效管,中间有个变压器和几个电容电阻还有整流二极管而已。你尽量帮帮我吧!如果修不好就当料板拆零件算了。对这逆变器感觉有点郁闷。

网友:
三种情况保护  1 过载  2 输入电流不够(拉低导致低电压保护)  3温度高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