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佳明车充改USB

楼主(2023-01-24):
前言:年前整理了一些垃圾,发现了2个以前买的洋垃圾,佳明车充。被剪线的。看看是5V1A的。可以给车上临时应个急用用。本来想放到电源,充电器那个板块去,只是我觉得只是改个USB而已,没什么技术含量,就干脆放到这里拆机乐园来了。我记得老论坛应该也有人改过。另外有一点,就是如果想安卓苹果通吃,我记得以前有人发过帖,说只要USB数据短接就可以。只是电流只能到1A。改好之后,也去测试了一下,充电速度也还可以。表示挺满意的。

顺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这个车充看上去还行

网友:
改得好,方便使用。

网友:
车充看上去还行

网友A:
可惜没看见任何芯片型号,好像34063可以改检流,再换成效率更高功率管。

网友:
车充看上去还行,改USB,方便使用。

网友:
改USB,方便使用

网友B:
楼主好手艺,记得把U口中间两脚短接,否则充电会骂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没看见任何芯片型号,好像34063可以改检流,再换成效率更高功率管。

这个车充那些二手洋垃圾店铺在卖的不少。貌似最早是佳明的导航仪用的。都被剪线了。价格也很是便宜。2-3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手艺,记得把U口中间两脚短接,否则充电会骂人

短接的。必须要短接。

网友:
佳明的车充做工还是可以的,就是电流有点小

网友(2024-02-03):
改造的不错,实用。

网友:
应急用,买个好的吧,这个 只能说能用,相对4000MAH的电池,得充多久啊

网友:
技术刚刚的  佩服

网友:
佳明车充改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