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捡来的sony 4.2v电源

楼主(2023-01-24):
键来一个sony4.2v电源,拆开看看,记得以前拆过以哥是双层板的,有螺丝固定的,这次这个居然是超声波焊接的,里面板子也不如以前拆的那个,这玩意难道是山上的?

网友A:
看这个线缆…这个堆料…估计不是山上的啊。。。

网友B:
拆机手都碰烂了,应该不是山上的。

网友:
肯定不是山上的啊,代工厂家不同而已

网友:
真的,sony做工不错的,4.2v的用处比较广

网友:
如果这个是山上的话,那我以后都用山上的了

网友:
挺好的,把线换了,比现在新的都好。

网友:
索尼正牌的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做工不错的电源

网友:
山货都好拆,不要硬锤,钝刀对着接缝,锤刀背.................

网友C:
一个电源引发的血案,哈哈哈哈

网友:
这应该是正品

网友:
用料做工很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线缆…这个堆料…估计不是山上的啊。。。

这焊工有点垃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手都碰烂了,应该不是山上的。

是的,孩子睡了不敢砸,用撬棒撬开的,手滑撬棒杵上去了,也算出血了

网友:
挺复杂的,山上的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源引发的血案,哈哈哈哈

因为这个废了一瓶双氧水,手还疼呢

楼主:
前几年拆的这个应该是实现类似功能的,焊工明显号很多,还是两块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