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供电的改装问题

楼主(2023-01-24):
笔记本电池电芯过放失效了,内部是三节串联,能不能去掉电芯后用功率足够的且更容易找到的12V电源接在保护板后面或者跳过保护板给机器供电呢,有没有实操过的

网友:
不行,有协议,换电芯也是有技术的。

网友:
笔记本配套的电源适配器插上就可以用。何必再找个12V电源接到保护板给笔记本供电呢?

网友A:
你都想到12V电源了,不妨直接用笔记本20v电源算了,瞎想些啥

网友:
笔记本不是有带外置电源?

网友:
骗它?人家笔记本都有电池管理的

网友:
电池坏了,电池保护板会锁就废了。直接插电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想到12V电源了,不妨直接用笔记本20v电源算了,瞎想些啥

电瓶供电

网友:
有些本可以这样放电,但是不会充电

网友A:
你是去沙漠野战还是珠峰登顶需要电瓶供电?发个实拍图来看看?
就算心里痒痒想折腾,一个DC升压模块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去沙漠野战还是珠峰登顶需要电瓶供电?发个实拍图来看看?
就算心里痒痒想折腾,一个DC升压模块就解 ...

说的好像网购不要钱一样,人家给我一个电脑,适配器找不到了,正好手上有几个液晶显示器的外置电源或者集中供电电源,这样解释合理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好像网购不要钱一样,人家给我一个电脑,适配器找不到了,正好手上有几个液晶显示器的外置电源或者集 ...

说得不懂技术就可以轻松省钱一样。就你这个解释,正解是买适配器,省点钱就 DC升压。毕竟你没技术,也不太可能问几句就会了。

你如果有66W以上的手机快充,可以买大概10元的“笔记本诱骗转换头”。10元都舍不得,还是别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不懂技术就可以轻松省钱一样。就你这个解释,正解是买适配器,省点钱就 DC升压。毕竟你没技术,也不太 ...

请问如果这样改装可行的话,需要什么技术?焊接技术还是切割打孔技术?在这里咨询讨论只是为了不走弯路或者断头路,确实不可行就放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这样改装可行的话,需要什么技术?焊接技术还是切割打孔技术?在这里咨询讨论只是为了不走弯路或 ...

如果你眼中的技术就是焊接切割打孔的话,真的不适合电子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眼中的技术就是焊接切割打孔的话,真的不适合电子技术。

希望你说的技术不是因为电池有通讯协议必须改保护板或者主板隔离电路等,也正是有这种担心才希望有实操经验的来提点一下

网友:
简单点,买个适配器,或者买几个匹配的电池换着用。

网友:
我觉得去买个适配器更靠谱,二手的贼便宜...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技术论坛还是心平气和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好像网购不要钱一样,人家给我一个电脑,适配器找不到了,正好手上有几个液晶显示器的外置电源或者集 ...

你这个场景算是符合条件吧。
不过答案是:大部分笔记本电池保护板一旦断电,就锁死了。
就算不锁死,你不仅仅要提供12v总电压,还要提供三串电池中间的两个电压,3.6v 和 7.2v 让保护板认为电芯正常。

网友:
过去很老的笔记本可以直接在电池处供电,只要电压对就行,现在很多笔记本电池控制电路很复杂,一旦拆卸电池就会锁死,更别提外接电源供电了,还是从电源接口供电为好